不锈钢抗指纹处理

楼主(2014-03-16):
如题,想知道不锈钢抗指纹处理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只知道是一层膜。

网友A:
有膜的清漆(透明漆),无膜的电解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膜的清漆(透明漆),无膜的电解抛光

点解抛光也不会抗指纹啊。清漆的话 折弯会裂啊

网友:
...一般都是成型后才喷漆的吧,上漆才去折弯不裂也刮伤了电解的去摸下高档不锈钢电水壶与水龙头就知道了,指纹摸上去带雾气状1-2秒自己小时---互相学习探讨不存在技术意见

网友:
透明电泳

网友(2014-05-14):
不锈钢表面处理一般用抗指纹漆处理,喷完一层清漆后,就可以防指纹了,而且还可以把不锈钢做成各种颜色,还可以看见不锈钢的底材,比如拉丝面,喷完彩色漆后,还可以看到拉丝效果。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