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转台该怎么拖动才好?(续)

楼主(2014-03-16):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443

还是我那个转台,为简单计,就直接用变频器加变频电机拖动吧,大不了买个大点的,7.5kW,或者11kW。 我也查过,6180的普车,用的就是11kW的。尽管稳态运行需要的功率小,转矩也小,但,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增加一点功能,就得增加相应的结构,就得花相应的钱。再说是间隔运行,用大小电机配,要多花钱,结构上好像也复杂些……先尽量考虑简单吧。

这个启动很让人心烦,那就先不谈它了,先谈刹车。准备用电机自带的刹车来刹,改天咨询厂家,看刹车力矩是多少,能否坚持十来秒,能满足,刹车差不多就解决了,总比自由停好点,实在不行,再加刹车器。慢慢增加功能,比一开始就增加预算,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还是启动,琢磨来琢磨去,想到一点东西。转台不是要在10-50rpm之间调速吗?我原来的想法是,就让电机在10-50hz之间变频,那么计算出来的时间,7.5kW电机,最少也要12秒,如果轴承摩擦系数大点,时间还会延长。那为什么启动时间这么长?因为基频以下是恒转矩,转矩有上限……且慢,关键就在这里了,那就是,如果我们从能量上考虑的话,就会发现,基频以下,电机的功率是不足的,它跟频率成正比,0hz的时候,功率几乎为0,只有频率到50hz的时候,电机才到额定功率,也就是说,电机的能力始终没发挥出来。如果我改变变频方式,让电机在20-100hz之间变频呢?在20-50hz的时候,让它以额定转矩输出,在50-100hz的时候,让它以恒功率输出。同时,加大直角减速箱的速比,那么基频以下的转矩也比原来大了……分段计算的结果是,时间刚好为原来的一半,即6秒钟就行了。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变频器我不懂,变频电机也仅仅是理论上了解一些。像这种到100hz的频率,电机或变频器是否会贵一些?请大家赐教。

icedtan -1 速比越大电机刹车爆壳率越高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网友(点评):
电机刹车实际上是把减速机当增速机使用,这是所有减速机说明书上应有的明白告知禁用事项。

网友(点评):
电机用不到那样大,你上个帖子的计算也有误。

网友(点评):
直径400的小转台和直径7米的大转台,结构我都在论坛贴出过。其中两个“机械设计实例:10工位方向盘圆盘生产线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805、“机械设计实例:放料转盘”http://bbs..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151,你不妨先去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害怕大侠!

网友(点评):
直径7米的转台,害怕大侠把中心拖动变为边缘拖动,这一下子增加了5米的力矩。所以拖动起来比较容易。就好比公园里的摩天轮,是在边缘用电机,直接拿汽车轮胎当摩擦轮拖动的。

网友(点评):
说错了。是一下子增加了3.5米的力矩。

网友(点评):
电机最大许用转速受结构限制。一般鼠笼式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最多也就是调频到60Hz左右,不能不管不顾往上调。

网友(点评):
用电机当动力转动转台,转台能够得到的角加速度只与电机能提供的扭矩有关,与当时的功率无关。

网友(点评):
启动转盘时电机实际处于堵转状态。电机的堵转扭矩一般是额定扭矩的2倍。堵转时间长就会烧电机。大功率电机一定要软启动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点评):
上面“用电机当动力转动转台"应为“用电机当动力直接转动转台”。

网友(点评):
变频电机就可以调到100hz,再限制下电流,就不会烧。我让电机100hz对应转台50rpm,是为了加大减速器的速比,速比上去了,启动扭矩的放大倍数也上去了,那么启动速度就快了。

网友:
用球止推轴承如 51220 或51320 当主支撑,止推轴承上方台阶轴径加个深沟球轴承或滚柱轴承当扶持,在LAOYAO相册之159/184 和 160/184 张有参考图,

圆盘近外圆部分如直径1米6或合适的范围加8~12等分的扶持圆盘的6210或6310的深沟球轴承来减低圆盘的倾覆,

再用直流减速电动机或直流电动机(估计在1KW以内),在输出轴(直径22或直径28)上加个直径100~150的市贩铁芯聚氨酯胶轮当驱动轮,作用在圆盘底下约1米8~1米9左右当滚道,

这样的费用肯定比变频调速+外齿式回转支承还低很多,而且从地面到盘面的尺寸可以控制在250mm以内(粗估未细算),加减速时间估计可以在10秒内完成。

网友(点评):
摩擦轮传动!

网友(点评):
记得要搞个自适应机构哦,这样保证不发生脱离打滑问题。

网友(点评):
压紧机构。

网友(点评):
摩擦驱动虽然可控性差些,但是抗过载能力强,很少因为堵转而烧电机

网友(点评):
简单,高效,可靠,

网友:
俺以前用圆盘承载到2吨多,盘面约1米左右,也只用0.37KW+20比的减速机,使用0.75KW的变频器就搞定。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告知转台最终转速,及大概启动时间?谢谢!说实话功率是够的,就是启动时间的长短问题。

网友(点评):
最高输出米速超过30米,在直径200时发生。

网友(点评):
启动时间与电机功率的乘积与最大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
SEW给的选型计算范例里,有些范例按照正常运转时计算得到的功率是很小的,但最后为了匹配启动惯量,选了很大的电机

选大电机并不是太浪费,尤其是使用变频电机的时候,是比较省电的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的信息!

网友(点评):
兄弟如果方便的话,能否提供点这个案例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如果考虑LIAOYAO前辈摩擦轮的方法,不知道是不是加个飞轮会更好,只是启动时间会稍长
变速时,只要控制摩擦轮,把转台的能量流到飞轮就好了,只要有个小电机维持耗散功率就行了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你的方案不能解决制动停止问题哦。

网友(点评):
前辈,确实如您所说。而且多一个构件,系统复杂度和成本就会上升,可靠性降低,就得权衡利弊了~ 但优点在于变速时不需要制动,如果启停频繁的话,可以减少启停时间。只是一个想法,不成熟的地方还有很多~

网友:
楼主方便问一下 “那么计算出来的时间,7.5kW电机,最少也要12秒……”怎么算出来的,能分享一下公式吗!手写的拍个图片也行,还有第一个帖子中说用软件模拟出转动惯量数值!也想知道用什么软件!虚心请教,不耻下问!

网友(点评):
任何一个三维软件都有此功能,我是在inventor里面建模的,然后在属性里面一看就有了。

网友(点评):
用7.5kW电机的额定扭矩,乘以减速机速比,然后再乘以效率,就得到了最终的扭矩。这个扭矩减去轴承的阻力矩,所得数值除以转动惯量,得到角加速度,再用目标角速度除以角加速度,时间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用三维软件怎么算?

网友(点评):
第一个帖子里面有。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如果你用个大齿圈,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速度会不会太快哇。10-50rpm 折算到外圆线速度达到62.8--314m/分钟。
最快每秒有5米。普通人百米14秒左右,也才不过7.14米/秒多点。
还要求快速启动,快速刹车,成本低。
那个速度人挂一下就飞了。

两米的直径,旋转的东西有没有偏载,偏载带来的冲击,底座要座多重,要不要基础。

如果是喷涂,建议喷涂设备旋转工件不转。
不知道具体工况,不足之处见谅。

这个工况有点接近大的立式车床,建议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您帮助分析!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点评):
阁下是从上一帖到这一帖里很少数有注意到离心力问题,赞一个!

网友(点评):
也没帮到什么,不客气。

网友(点评):
这个必须考虑,就是动平衡的问题。

网友:
还在纠结呀。
要降低成本,弄个这样的东西你看行不行?下面是转盘,上面用吊车卸荷,吊钩上加一个灵活的旋转支撑。

网友(点评):
反正离做还有个把月吧,慢慢琢磨呗……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立式车床卡盘的启动结构,采用的是皮带传动的星角电机,(星角启动式电机可以避开大电流启动区,)功率大约在15KW以上,也是大马拉小车。可以实现缓启动缓刹车。从上一个帖子跟到现在,发现大侠走的路越来越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