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氮化后颜色不是太黑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16):
今天接到一批齿轮,做出来后颜色有点蓝黑不是像人家那样的黑黑的,氮化炉是新炉子,是用柴油淬火,请各位老大指教一下!!!!

网友A:
知道的朋友请解答一下?

网友B:
柴油淬火?目的是什么?
使用机械油冷却就好了,出炉温度不要太低,然后速度缓慢一点入油就是黑色的了

网友C:
一般是油的问题,要稠一些的,柴油太稀了,表面发黑那黑是油垢的颜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柴油淬火?目的是什么?
使用机械油冷却就好了,出炉温度不要太低,然后速度缓慢一点入油就是黑色的了

刚开始说是柴油淬火会黑一点现在不黑只是一般的青黑色,出炉温度也是500度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油的问题,要稠一些的,柴油太稀了,表面发黑那黑是油垢的颜色吧,

嗯,他们也说是油的问题,下一炉就试试机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的朋友请解答一下?

网友:
能把工艺详细描述一下?加热温度/介质通入量/保温时间,出炉后怎样冷却的,硬度检测结果是什么情况,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