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加工

楼主(2014-03-16):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个蜗杆加工需要请教各位
加工设备:数控车、广数系统
零件硬度:HRC22~HRC28
蜗杆尺寸:见下图,英制蜗杆,29°夹角,径节:DP6
已经用旋风铣粗加工了,现在需要精车,余量0.3左右

请教
1、如何找到蜗杆的头(铣时没有做周向定位)?
2、采用单边加工还是两边同时加工好;
3、有没有卖加工这个蜗杆的可转位刀的,最好倒角一起带出来;
4、用G92还是什么程序加工

在此谢过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普通车床我到是经常加工,要是数控加工,个人觉得比较困难,尤其是里面的光洁度,不好控制。

网友B:
...旋风铣床为什么不直接加工好?不是说旋风铣光洁度可以控制的很好吗?

网友C:
我发表一下我的见解 1关于定位问题,可以用现有的螺旋槽定位。 2单边还是双边加工,精度高的我建议还是双边一起加工,这样精度有利于保证。3 关于刀具和倒角问题,这种刀具是可以做的,连倒角一下出来,关键是你的量怎么样,订那么一把好的刀具价格不菲。量少在经济利益上算这个帐划不来。

网友D:
旋风铣绝对可以完成,为何要精车?

网友E:
使用普通槽型刀具,编宏程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车床我到是经常加工,要是数控加工,个人觉得比较困难,尤其是里面的光洁度,不好控制。

自己磨刀还是有机夹刀,这个槽有点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普通槽型刀具,编宏程序加工

有这种机夹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风铣床为什么不直接加工好?不是说旋风铣光洁度可以控制的很好吗?

不知道,客户自己加工铣完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表一下我的见解 1关于定位问题,可以用现有的螺旋槽定位。 2单边还是双边加工,精度高的我建议还是双边 ...

第一个问题是担心乱扣,起点除了试切没法找,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风铣绝对可以完成,为何要精车?

客户自己铣完了发给我们了

网友:
怎对刀,上螺纹磨好,有精度又有光洁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磨刀还是有机夹刀,这个槽有点深

白钢刀,自己磨的

网友(点评):
用焊接合金刀怎么样?会甭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白钢刀,自己磨的

有什么大的刀头吗?
合金刀光洁度车不光。
精车余量不多,扎刀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你不要在数控车上做了,直接上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大的刀头吗?
合金刀光洁度车不光。
精车余量不多,扎刀的可能性不大。

哦,谢了,改天买个白钢刀试试,hrc28的白钢刀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在数控车上做了,直接上普车

东西不全,没挂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旋风铣绝对可以完成,为何要精车?

我想他在旋风铣加工时应该是一夹一顶,同轴度并不高,所以留量来两顶精车保证同轴度。
       但现在好多都是留量来精磨,车出来粗糙度并不是很好。

网友:
用G76或者调用子程序的方法试一下吧

网友G:
宏程序可以一试

网友(2014-04-18):
等高手来解说………

网友(点评):
我是新手,想听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宏程序可以一试

试过了,宏程序只是编程方便,怎么能加工出好产品?比如,刀具用什么样的(机夹的?高速钢的?如何磨?...),进给多少?切削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他在旋风铣加工时应该是一夹一顶,同轴度并不高,所以留量来两顶精车保证同轴度。
       但现在好多 ...

同轴度要求不高,正在改进中。谢谢支持

网友:
本人公司专业生产各类减速机,加工蜗杆时采用旋风铣床加工齿形,数控磨床精磨齿形的方法,精度与齿面光洁度良好

网友:
路过,主要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