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电机安装孔下面的缺口的作用

楼主(2014-03-16):
如图,在装配的时候注意到电机安装孔下有一个缺口,哪位前辈指教一下,该缺口的作用意义。

网友:
这个不知道什么目的。期待哪位朋友解惑。

网友:
油水排泄口

网友:
排污的吧。。。。。。。。。。。。

网友:
我猜 清除铁屑用的

网友A:
齿轮箱对接找对正位置用。我公司就是做这个电机的。一般新的电机齿轮箱是商标面向上对接固定螺丝,但旧的商标没有的电机和齿轮箱就是把电机缺口部分向上,齿轮箱出力轴也向上对接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对接找对正位置用。我公司就是做这个电机的。一般新的电机齿轮箱是商标面向上对接固定螺丝,但旧的商 ...

找对正位置   什么意思,能描述详细点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