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切削表面形貌的仿真软件

楼主(2014-03-17):
如题,请了解来说说,就是做工件表面形貌的预测计算,还能有3d的结果,并能统计分析粗糙度值,有这样的软件吗?

网友:
貌似没有这样的软件,粗糙度可以直接根据刀具及加工参数计算出来,实际和理论还是会有些差别的

网友:
如果能预测粗糙度,为啥还要3D效果?

网友A:
兄弟可以试试这个仿真软件
vericut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可以试试这个仿真软件
vericut7.0

tks,去看看

网友:
vericut 不能模拟粗糙度,只可以模拟动作以及标准的被切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