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设置请教

楼主(2014-03-17):
问下各位:
如下图,里面2个的红色部分分别是在哪里设置的,怎么设置,将保存在哪里?

网友A:
你看看系统配置文件的地址

网友:
自己的模板怎么创建应该知道的吧?“拿”人家的,然后保存为模板。

另外,“保存在哪里?”,如果你在工程图环境里能删除的,就是模板文件内的东西,如果不能删除,差不多就得在样式管理器里折腾。

网友(2016-04-30):
http://www.digitalmechanical.com.cn:8081/web/ebookUnit/view/97/593?s=b4579e68e1fe88fa0cea8dbcd14fff3efe2b9b031bf846b4739ce1f5572bb8d034a4b63763088d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系统配置文件的地址

您说的“系统配置文件”是啥呀?

网友(2016-06-18):
@ 陈伯雄你好,上次您有推荐过“海枣数字平台”,但是现在在线阅读受阅读次数权限影响,想请问您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受阅读次数权限影响?【什么是“次数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