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螺纹求助

楼主(2014-03-17):
我们公司,孔加工面加工比较擅长,车削类经验少

一客户加工不锈钢304 316 3Cr13
M16*1.5的没问题
同样机床同样刀片加工M18*2和M24*2寿命就不理想,糊刀

我猜测的原因可能是加工方向的问题
客户可能是采用轴向渐近切入
在螺距小的时候可能好用,大了就差一些
我推荐试试单向渐进式切入

这周就试,我先来跟大侠们讨教一下。

网友:
   用G76斜向进刀要好些

网友:
会不会是车刀刚性问题,因为牙距1.5的切入深度为1.2,牙距2.0的切入深度为1.7
换把大一点的60゜车刀试试

网友(点评):
原用刀片是山特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切削范围很大的刀片

网友:
lz试好了 能回复下我不,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啦

网友(2014-12-28):
@tsar1987:你也是大连开发区的吗?我也是,现在正在找机加工外协厂,给我推荐几个呗,有重谢,我Q:451516386

网友:
换刀片即可,刀片牙深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有用过螺纹滚压头吗?这个操作方便,螺纹效率高,

网友:
期待试验成功

网友:
    切削参数都不一样,寿命肯定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