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曲线部分怎么加工?是求曲线方程还是怎么加工?

楼主(2014-03-17):
请教曲线部分怎么加工?是求曲线方程还是怎么加工? 数控铣

网友:
看不到,楼主重新上传一下吧

网友:
虽没看见,别整的太高端,随便用个CAM软件1秒钟的事

楼主:
图片来了,请问这个怎么做,编宏吗?不能用CAM软件

网友:
感觉就是个半圆啊! 你说曲线 !也要给出曲线方程才行

楼主:
是一个凸轮,画图验证了不是半圆

楼主:
有朋友知道怎么做嘛?

网友A:
不会宏的话。。。。。。。。。。。。。最笨的方法把180度2度一分,分成90份,算出这90个点的坐标,然后就全部用G02连接。。至于算。。。EXCEL里自己列个公式算一下。。。公式嘛。。。凸轮有标准的推程公式。。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宏的话。。。。。。。。。。。。。最笨的方法把180度2度一分,分成90份,算出这90个点的坐标,然后就全 ...

请问如何180度2度一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180度2度一分

就是把180度90等分,你要不嫌麻烦也可以180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180度90等分,你要不嫌麻烦也可以180等分

没搞懂,你是说手动180分?但是我现在只有图纸,曲线上的点也只有图上几个,其他点怎么求都不知道

楼主:
求救求救,程序该怎么编,或者发个类似的看看

楼主:
现在是画不出图

楼主:
有人知道不?

网友:
不是 我没明白 图都画出来了 还编什么啊???

楼主:
图画不出来啊,别人出的题

网友:
图纸旁边有转角和导程表的, 用样条曲线做图,然后轮廓编程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