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谁有702光电自准直仪

楼主(2014-03-17):
请问 谁有702光电自准直仪
我的准直仪 没有电源   我拆开准直仪 内部还有一个 线圈  不知道多少电压 去激励它

楼主:
谢谢朋友 解答!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貌似  还有两根线 好像是输出  是接什么的

网友:
朋友,别发短消息了,贵啊,一条就减10威望,伤不起。
电源你直接搞个5V的直流电源(6W以上)就可以了,没合适电压的电源就串电阻分压

网友:
输出是光电对准用的,你没这东西,用眼睛对准就可以了

网友:
我拆开准直仪 内部还有一个 线圈  不知道多少电压 去激励它

没事别乱拆,这种精密的东西拆坏了修都没得修。

里面的线圈别管它。你就用肉眼对准算了,光电对准不太好用

网友(2014-12-04):
我也不太会用702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2-07-13):
谁油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