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这个零件的冲压详细工艺是怎样的呀?

楼主(2014-03-17):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零件怎么弯曲,分几步弯,请大家详细指点一下呀!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是折弯模一次成型, 不然可以采用2零件拼焊组合

网友B:
零件小的话 一次性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搞个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折弯模一次成型, 不然可以采用2零件拼焊组合

怎么样的折弯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小的话 一次性不知道行不行

长度大概两百多毫米吧,

网友C:
一次冲出,磨具成本将是恐怖的数字。建议分两次,第一步,冲出外形,孔以及长条孔。第二部,折弯成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样的折弯模呀

件数少还是考虑焊接,批量大才考虑设计模具,具体的模具设计你问专业搞模具的吧!毕业后就没接触模具设计不了

网友D:
冲边,冲孔,折弯,具体看你那冲床多大,还有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冲边,冲孔,折弯,具体看你那冲床多大,还有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

请教下大侠,折弯的话这个能在折弯机上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大侠,折弯的话这个能在折弯机上折吗?

可以啊,就是你打算折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就是你打算折几个?

这种工件折弯机上折第一道弯的时候,长条孔另一端就成圆弧了,能保证在圆弧上折弯精度吗

网友(点评):
这个折弯折弯以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冲出,磨具成本将是恐怖的数字。建议分两次,第一步,冲出外形,孔以及长条孔。第二部,折弯成型。

第一步落料冲孔我知道,第二步弯曲成形模具怎么弄哦,这种形状不知道怎么定位在模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就是你打算折几个?

就是让设计一套模具出来呀,不知道弯曲时怎么定位在模具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让设计一套模具出来呀,不知道弯曲时怎么定位在模具上

你没看见过折弯机上的模具吗,按折弯机上的定位啊  也可以先冲定位孔

网友E:
应该是两次冲出,要不就是用复合模由两个动作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两次冲出,要不就是用复合模由两个动作完成的

对,因为折弯都是一个零件上的,要2步 第一步而且要压紧了才能折第二部,不然材料都拉变形了

最好用液压机 2套不同步模具,

还有就是2个零件焊接一起,
或者改进产品结构

网友:
第一步下料
第二步 冲长条孔
第三步 就是成型

网友(2014-05-17):
量大的,可考虑模具:落料冲孔,折弯(如孔位要求高,可考虑折弯后加一序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