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二维图中如何将尺寸位置相对固定住

楼主(2014-03-17):
上面是个侧板,长宽经常需要修改,有时候改动的幅度大了点(比如长度从1200mm到2400mm),整个尺寸就会乱掉,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将尺寸数字与图形线条间的位置固定下来,比如图中的2092离上面线条的距离为200,在线条上方正中间,谢谢啦。。。。

网友A:
试一试约束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约束有没有用。

二维之间如何约束?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大侠们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