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加热炉炉膛耐火材料,请教

楼主(2014-03-17):
各位高手:
      我司使用的中频加热炉炉膛(炉衬)在修补后再使用容易开裂,目前使用的是耐火水泥兑水后进行修补的
请教一下,是否是方法不对,还是使用的材料不对?使用什么样的材料修补再进行加热钢材,炉膛才会不开裂?拜托各位了!

网友:
这个炉子的第一次开炉不是你们开的吧?或者那个人现在不在吧?
耐火水泥什么用途?没用过。

网友(点评):
第一次的炉膛估计也不是你们搞的,要不怎么开裂?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需要了解炉体结构、开裂部位、及裂纹走向。

我没用过耐火水泥。耐火泥+石棉纤维(扯碎的石棉绳),捣结。然后烘炉(总该知道如何烘炉吧)

网友:
科光871压浆料或科光高温胶泥,我们热风系统都是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