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请问薄壁钢管和薄壁钢管之间采用何种焊接方式?

楼主(2014-03-17):
薄壁钢管的厚度为2~3毫米,两钢管之间为垂直方向的焊接。。。如图所示,还请给位指教。。。

网友:
可以用CO2气体保护焊,我以前在汽车零部件公司做过,专门做排气管的,想这种2~3MM的碳钢管都是用2保焊,1.5的不锈钢管用的是氩弧焊

楼主:
谢谢您了,如果要保证焊缝尽量的小,并且美观,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
焊缝小即熔宽小,可以采用减小焊接电压,美观靠焊工

楼主:
请问减小焊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根据不同的焊接高度,选用不同直径的焊丝。OK。

网友:
楼主,实际上很多氩弧焊焊接之后需要用角磨机打磨抛光的,所以外观看起来比较美观。

网友A:
用氩弧焊吧,高手可以的

楼主:
氩弧焊不是只能用于不锈钢么,我的这个是一般的碳钢。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氩弧焊不是只能用于不锈钢么,我的这个是一般的碳钢。还请指教,谢谢!!!

氩弧焊可以的。先点焊,再满焊。

楼主:
请问MAG焊是什么意思?

网友:
CO2焊接就是MAG焊,但MAG焊MAG不是CO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氩弧焊吧,高手可以的

TIG焊的焊接速度太慢,MIG焊成本太高,完全能用2保焊为什么要选高成本的呢

网友(2014-04-25):
引用 网友B:
TIG焊的焊接速度太慢,MIG焊成本太高,完全能用2保焊为什么要选高成本的呢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网友C:
如果零件小,批量大,可以考虑钎焊。基本看不到焊缝。

网友:
这个不算薄壁钢管了,用手工电弧焊或是CO2焊都可以。大批量就做个工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零件小,批量大,可以考虑钎焊。基本看不到焊缝。

恩,多谢了

网友(2016-07-16):
氩弧焊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