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端面跳动严重超差,垂直度却很好?

楼主(2014-03-17):
法兰类零件,最大直径200mm,三坐标测量端面对(一共四个面,一边各两个面)内孔的跳动,严重超差,约9级;利用原来的数据,基准不变转成垂直度评价,为6级;转成各端面的平行度评价,为7级。当时检验那边测量了一件,就是我上面说的结果,然后我自己又拿了一件过去测量,跳动为7级,大部分落在6级范围。为了这事,大家都很郁闷,特别是检验那边对三坐标测量严重不信任。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大侠,您这样说不太好想象,最好有图!
另外是不是零件轴向长度很短啊?

网友:
法兰类轴向长度很短与芯轴轴线不同心,去打大面就存在跳动不合格的情况。

网友B:
楼主,请问下您,有没有仔细观察过三坐标测量采用的定位工装?三坐标测量前是否校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测量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C: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内孔跳动除了包含对端面的垂直度以外,还有内孔自己的截面圆度误差,轴线的直线度误差,一堆东西要综合
如果不同级别的话,就是除了垂直度以外的其他东西超差更多咯
法兰的平面度很好的话,可以反过来试试,将内孔作为基准,测法兰的垂直度,换算成角度的话,两者相等
但是这样测最好将CMM在同一边测,不要两边调头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测量方法的原因,那么测量跳动就包括了端面的平面度的影响,而测量垂直度时,平面则是经过拟合(一般为最小二乘法)的,受平面度的影响就小了,楼主再仔细检察一下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您这样说不太好想象,最好有图!
另外是不是零件轴向长度很短啊?

回大侠:零件是比较短,但三坐标那边说"基准足够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下您,有没有仔细观察过三坐标测量采用的定位工装?三坐标测量前是否校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测量 ...

回大侠:测量时用一个类似于虎钳的夹子夹住边缘,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另外,测量时没有专门校准,但有定期校准。至于测量程序那方面,那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内孔跳动除了包含对端面的垂直度以外,还有内孔自己的截面圆度误差,轴线的直线度误差, ...

回大侠:我主贴说的就是以内孔为基准,测端面跳动和垂直度的。测量时确实要测完一边再测另外一边,不过基准都是相同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测量方法的原因,那么测量跳动就包括了端面的平面度的影响,而测量垂直度时,平面则是经过拟合( ...

回大侠:我觉得你这个解析比较靠谱一点。当时测端面时基本是在一圆周上取点的,请问能用这些数据点转换成平面度吗?因为原来测的那件已经跟别的混在一起,难以追溯了

网友:
你之前测的点也可以评定出平面度,对于分析你上述问题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单独的测量平面度的话,测量的点要尽可能多,分布面积要尽可能大

网友D:
楼主找要原因后请公布一下,让大伙也积累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要原因后请公布一下,让大伙也积累积累

近期三坐标那里很忙,不好意思去打扰。根据目前的信息,平面度应该没问题。可能是内孔基准不够长,近来又陆续发现一些零件端面存在问题,但经延长基准后,精度很好。至于这次,端面跳动超差却出现垂直度很好的情况,我认为是偶然情况,可能由误差的方向性造成。

网友(2014-04-20):
当作基准转换时,直径除以长度所得比值乘以垂直度偏差这才能算实际值,估计你没有乘所以偏小。基准转换本身就已经存在问题,你再不乘比值,自然出现这种不合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测量方法的原因,那么测量跳动就包括了端面的平面度的影响,而测量垂直度时,平面则是经过拟合( ...

6#说的有道理

还有,如果三坐标不用跳动、平行等评价,而是检坐标系,转换成点评价,比较直观。这样一个零件可以测多次,看重复性。垂直度有评价投影面等,转换成点,看坐标就可以了。分析也比较直观。而用面评价不易分析问题,而且不直观。

比如评价垂直度,如果用点,就知道垂直度的方向,如用面,就不知道。

网友(2014-05-26):
原则上端面全跳动等同于垂直度。端面圆跳动误差比垂直度误差大的多的话可能存在端面局部的凸起刀痕,但无论全跳动还是垂直度应该都已包含平面度。

网友(2014-07-01):
楼主,给你一点资料关于垂直度与跳动的不同之处,然后你再分析,到底是要标垂直度,还是跳动。如果垂直度好,跳动不好,本人认为与粗糙度有关。

网友:
上图啊,估计加工工艺有问题。

网友(2014-09-28):
应该是你的面不平,所以跳动超差,垂直度合格

网友:
不知所以,前来学习

网友(2014-11-02):
最好提供图纸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