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耐高温的密封

楼主(2014-03-17):
现在有一个项目,大概情况是:在一个300*300*300左右的箱体里面,先抽真空,然后灌入氮气,充分排出氧气后,最后灌入氢气,然后加温到450℃,客户需要这么一个环境来做试验(具体什么实验不知道)。箱内空间不大,真空以及加热这一块没有什么问题,常见的锂电池真空烤箱那样就可以的,关键问题在开门密封这里,如果氢气加热到450度后,箱体有泄漏,氧气一旦进入,就有爆炸的危险。常见的耐温密封材料基本不会超过300℃,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在这样的温度下保证良好的密封呢?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金属密封圈,环带位置做一个冷却,再做一个流量与泄露检测,

网友(点评):
的确,要金属密封.需要加特种阀门,走氢气的如临氢阀,轨道阀,氢压机阀.走氧气的氧阀.带有减压装置如安全阀

网友:
998说的对,你可以做几层,最外层温度不高,密封不难。

网友(点评):
比如第一层门耐火砖,第二层门石棉,第三层门塑料密封。

网友A:
可以用石墨盘根,密封性能对你这个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石墨盘根,密封性能对你这个非常好!

恩,非常感谢您的答复,这个材料的耐温性是没有问题的,我担心的是它的气密性和耐用性,这个要必须绝对密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非常感谢您的答复,这个材料的耐温性是没有问题的,我担心的是它的气密性和耐用性,这个要必须绝对密 ...

应该没问题,你可以做个试验再决定!

网友:
加工良好的紫铜垫,退火后使用,用扭矩扳手锁紧后做压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