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车床上使用U钻,声音刺耳

楼主(2014-03-17):
在数控车床上钻孔,通孔,孔径29,深度44,材料20Cr,给的参数是转速1500,进给0.1,U钻用的是外部冷却,3倍径的。
现在钻孔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安静,有的时候会发出特别刺耳的啸叫声音,刀片也没有磨损。请教各位师傅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才能避免。谢谢!

网友A:
确认一下中心高以及刀杆中心与主轴中心是否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中心高以及刀杆中心与主轴中心是否平行。

安装U钻前打表就发现中心高有点底,大概10丝左右,但是由于是液压刀塔,所以中心高也不方便网上微调,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转速

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C:
不建议外冷情况下使用U钻,容易坏。刀片式孔加工刀具还是需要用内冷。内冷的作用一来是冷却,二来可以冲出铁屑。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
转速调低一些大约1000,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外冷情况下使用U钻,容易坏。刀片式孔加工刀具还是需要用内冷。内冷的作用一来是冷却,二来可以冲出铁 ...

因为孔不是很深所以没有用内冷,而且刺耳的声音在刚开始钻时更明显

网友D:
转速偏高,不知道你用哪家的如果是我们的D29转速为1200-1300,20Cr进给0.1差不多。3倍D以下用外冷问题不大,调整转速和中心高试试吧

网友:
和上边的几位意见差不多,降转速,进给稍提点
客户那边干42CrMo声音也很大

网友E:
你加工的设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工的设备是什么?

设备就是斜床身的数控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偏高,不知道你用哪家的如果是我们的D29转速为1200-1300,20Cr进给0.1差不多。3倍D以下用外冷问题不大, ...

中心高是有问题,不知道液压刀塔怎么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高是有问题,不知道液压刀塔怎么调啊?

如果中心高有问题 !那你要检查刀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