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龙门刨和龙门铣的导轨一个V型一个平的?

楼主(2014-03-17):
为什么龙门刨和龙门铣的导轨一个V型一个平的?

网友:
V型导轨是导向用的,平的是辅助支撑用的
怎么还有人在机床行业呆着呀?

网友A:
反过来,两个都是V型或者两个都是平的会怎样?

网友(点评):
两个V型多了一个面及一个角度角度,还增加了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两个都是V型或者两个都是平的会怎样?

两个平的不好。间隙有一点点就产生扭动。V的可以抵消。。两个V当然好,但是加工难度高。成本高。

网友(点评):
一个欠定位,一个过定位,都不行。两个V最重要的问题,是有伸缩(温度,外应力)时造成内应力,发生变型

网友:
两个V的是过静定。
一V一平是静定。
两个平的,就是欠定位了。

一般来说,机械机构最好是静定结构。比如一根轴用俩轴承,就是静定。用一个轴承,就是欠定位,用仨轴承,就是超静定,问题多多。

超静定,必伴随高精度!

网友:
机床行业空间还是很大的,现在正朝着数控的方向前进

网友:
平面磨床也是一V一平。

网友:
工厂里双平和一平一V的组合很常见。用处不同。总有经济型和精度的综合考虑。
双V的很少见

网友:
提这个问题的是有上进心的可教之才,但是你不知道双v加工有多难,平行度怎么加工,热胀冷缩怎么抵消,而且是过定位。

网友:
itwotwo说的对,都是平的是欠定位,都是V槽是过定位。
欠定位没法约束某些方向,过定位仅理论上两个V槽能绝对平行,否则就相互较劲

网友:
那有的机床是双山型的,是不是也是过定位啊????

网友:
   为什么龙门刨和龙门铣的导轨不用一个^型一个平的呢?能做的跟车床一样的那种导轨形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