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圆锥销与材质的关系

楼主(2014-03-17):
1:50圆锥销分别在钢,铝,铜上配打锥孔,使用效果有没有影响?需要频繁拆卸
谢谢大家给予意见

网友A:
楼主,这可能需要看您圆锥销的材质了,当然了,在钢,铝,铜上配打锥孔配作销,针对这三种材料材质不同,使用效果是不同的。比如说铜,分紫铜、黄铜、青铜、锡青铜等等。这些铜及铜合金的材料属性是不同的,当然在不同的铜钻锥孔,配作销子,频繁拆卸销子后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紫铜,紫铜比较软,频繁拆卸销子,显然是不适合的。有时候为了保护销子,会配作销子保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可能需要看您圆锥销的材质了,当然了,在钢,铝,铜上配打锥孔配作销,针对这三种材料材质不同,使 ...

谢谢您,受益匪浅,请问如果两铝件圆锥销定位,圆锥销选用什么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