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工程师设计的夹具

楼主(2014-03-17):
普通工程师设计的夹具:

文艺工程师设计的夹具:

NB工程师设计的夹具:

实际都是吾设计的夹具。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网友(点评):
补充下,第一个是山寨的夹具。

网友(点评):
烤饼的是个什么热源?

网友(点评):
普通焊枪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可以再改进一下思路,用双轨道(在轨道做文章,比如高低运功相向之类的),让工件可以翻转滚行前进,变作流水线设计。

网友:
晋级之路,哈哈!话说楼主的照片是手机拍的吗?多少像素?

网友(点评):
我对这个不在行,清楚就行。

网友:
怎一个‘精巧’了得

网友A:
一般的水平

网友:
大侠,第一种工装夹具结构比较经典,可调螺钉固定工件,这种方式比较常见,不过外观看上去不怎么美观。第二种,有点类似哈夫环结构,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第三种,明显简约风格,由于螺纹连接,所以工装可调。不过很好奇这工装干什么用的,方便一说吗?

网友(点评):
就是把中间的铁饼给夹住,好烧它。

网友(点评):
烧完就扔进蜡烛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水平

说的自己

网友:
低端

网友(点评):
我用几根小铁丝就搞定了

网友:
普通工程师设计也很到位,双头螺栓上还不忘扳手口。

网友(点评):
平口是有用的。要把槽口转到中间,好落闸板。下面是紧配,中心距有讲究 :D

网友(点评):
平口可以不要。可以这样,紧配部分做成两个尺寸,前面是间隙配合,后面是紧配。装配顺序:①插杆小径部分入孔②落好闸板③紧下螺母(闸板口防转)④

网友(点评):
好吧,是可以不要。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能?

网友(点评):
把中间铁饼夹住好烧。

网友(点评):
有进步,有改进就是好样的

网友:
这个是激光焊接工装?

网友(点评):
不是焊接用的。

网友:
用乙炔、氧气焊(割)枪烧吗?第二张图象做灯泡啊!第三张图象做霓虹灯和冰箱空调紫铜管钎焊。

网友(点评):
我正想问是不是火焰或者等离子,呵呵

网友(点评):
枪口是烈性焰,温度超高。

网友(点评):
处士友好;烧枪看不着枪口,请问丙烷*氧烧枪口是梅花形预热口吗?

网友(点评):
是的。跟割嘴的外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丙烷和氧气是提前混合的。

网友(点评):
第三张图里的夹持器(紫铜)长时间燃烧会能怎样?没有考虑其它耐高温材料吗?

网友(点评):
不是紫铜。是310s。没有条件去大范围的试耐温材料。

网友(点评):
简单点儿的可用易取材料;陶瓷管、石墨(碳刷)也是可以的。

网友:
设计的巧妙!!

网友:
烧红了 还有别的要求吗?

还是只是要求快速、方便取放??

1、2好像还有聚能环的作用哦  呵呵

网友(点评):
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网友:
图三的三个杆是紫铜材料吗?应该是的。

网友(点评):
没有想到用紫铜,或许用紫铜会更好些?

网友(点评):
那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第三个结构改改就更好了。。扭螺丝时不烫手吗,可以改成中间夹头固定,两头夹头用外侧手轮螺母夹紧,可能操作起来更方便、安全。

网友B:
第三种加热最块,热流失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种加热最块,热流失量少!~

加热最快。

呵呵。

网友:
逍遥大侠,听做集成应用的人说,国产焊机一般不能用到自动焊接上,请问主要是什么参数影响?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不是自动焊接。至于您提的问题,鄙人委实不知。

网友(点评):
见到大侠讨论焊接,顺便问一下题外话,当时有人问我,我就回答他几个字,我不懂,了解过了再告诉你。

网友(点评):
以前做过一段时间机器人焊接应用,焊机一律用国外品牌,国产一律不考虑,比如芬兰kemparc,kuka焊机,松下,米勒,德国lorch,奥地利福尼斯

网友(点评):
请问国产的不考虑,主要影响参数是什么?

网友:
逍遥大侠,我不太懂焊接夹具,以一个外行人的身份请教一个问题。请问仅仅是烧铁饼吗?为什么不用快夹呢?是有什么特殊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