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铁铸件修补问题

楼主(2014-03-17):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有一个直径1.4米的生铁铸造的大盖,由于口沿地方经常磨损,大约磨损1个厘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补起来重新使用,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铸铁焊条焊焊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铸铁焊条焊焊用!

同意楼上作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铸铁焊条焊焊用!

这个方法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之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铸铁焊条焊焊用!

铸铁焊条一包都要差不多200元,我1.4米这么大一个口沿,焊下来需要太多焊条了,磨损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作法

铸铁焊条一包都要差不多200元,我1.4米这么大一个口沿,焊下来需要太多焊条了,磨损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箍

做箍一转起来容易脱落,原来也试过这种方法,请问还有好的方法赐教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找一块生铁,用轻氧炎烧融,补上去,再等待他冷却

网友(点评):
把生铁直接烧成铁水浇在上边?等冷却在加工?到时这些铁水还能车动吗,会不会成为白口铁了?

网友B:
楼主,既然磨损厉害,能否改变铸造工艺呢
磨损严重区域和非接触区用不同金属液铸造。或者铸铁件镶合金也可以啊
你的大盖子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点评):
你是说做耐磨热喷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磨损厉害,能否改变铸造工艺呢
磨损严重区域和非接触区用不同金属液铸造。或者铸铁件镶合金也可 ...

不是,是铸造时候改变液相

网友(点评):
这个在做新的时候可以试一下,不过现在是想着修补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铸造时候改变液相

这个工艺已经很普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铸造时候改变液相

可以做个耐磨环套上啊

网友(点评):
套要多厚?直径这么大的套还不好弄呢

网友:
楼主发个图纸或照片上来看看吧,补焊的话弄不好比重新做一个还贵

网友(点评):
原来都是做新的,做个新的要万八块钱,这不是厂里要求废物利用,节省成本

网友:
损坏部位铣下去,焊一圈钢条,硬度不够以后还得磨损。

网友(点评):
给它结合的部分是个铜套,你焊个钢圈下边我就要去换铜套了,那成本不是更高了

网友(点评):
铜套的自润滑性算是不错的了,还能磨成这样这是啥结构啊,也不发个图看看。

网友(2014-04-17):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个耐磨环套上啊

就像您说的,这要看他的图纸磨损情况啊
做套子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