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奇怪的焊缝作用吗?

楼主(2014-03-17):
补充内容 (2014-3-17 22:45):
就是一个筋板的焊缝,一般的处理就是角焊缝就可以了,这个没看懂这么搞是为什么

网友:
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

网友:
焊接别处也有类似情况吗?

网友A:
图片看不明白,多搞几张,多方位的。

网友:
拿东西敲敲看看

网友B:
好像是为了减少焊接应力集中,避免在尖角处起弧和收弧。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为了减少焊接应力集中,避免在尖角处起弧和收弧。

可是就是一个筋板下面的焊缝,一般的处理不是就角焊缝就可以了,没见过这么搞的,不知道什么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明白,多搞几张,多方位的。

同意,一张图看不出啥玩意。或者来个工件全图。

网友:
失手焊的吧

网友:
为什么筋板的最下端没有焊缝呢?
按照道理这里也应该焊住的

网友:
是没有焊好吧?人工焊还是机器焊?是不是所有的焊缝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