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分割器分度4,需要600大的分度盘要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4-03-17):
采用分割器分度4,需要600大的分度盘要用什么材料啊,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

请各位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
我这两年做了N个这玩意,我选的材质:6061.本色氧化。

网友(点评):
你们单位专门做这个的么?可否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直径600 ,厚20或25mm。

网友:
我们是做非标设备的,主要是检测设备。
可以说说你的需求,QQ:1351082920聊吧,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看了你的资料,好像是老乡!

网友:
一般20mm差不多了。

网友:
那得看你的称重,转速,以及精度要求了
还有你选用的分度器的参数

网友:
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你分割器用的什么型号,用的什么驱动分割器?

分割器资料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2014-04-22):
什么材料好啊

网友(2018-01-15):
' K! P' w) q4 K  ~+ Q烟台成锦机械,主营数控转台,分度盘,分度头,气动分度盘,还行咨询1565353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