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该怎么加工、所需费用

楼主(2014-03-18):
各位前辈,作为一个菜鸟,我想请大家帮我看看我附件里的这个零件该怎么加工、所需费用

网友A:
激光(包含打孔)或线切割后折弯再打孔。

网友(点评):
线切割折弯不行吧,零件内控才3MM ,这么小普通折弯机不好折吧,得要专门做冲压折边模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包含打孔)或线切割后折弯再打孔。

以新人的见识,目前也这样加工

网友:
从外形来看貌似是个阻尼器

网友:
量大吗,齿的要求看看是否高,可以考虑开模具。

网友:
你的这个结构和裁纸刀十分相似,可以用冲压模具加工。

网友B:
型钢,然后用冲压模具加工,可以参考锯齿怎么加工的

网友C:
批量大的话,还是开模比较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包含打孔)或线切割后折弯再打孔。

用激光就不用折弯吗?不需要钣金吧?只做一个的话费用大概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大的话,还是开模比较好一些

就只想做一个,不知道所需费用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钢,然后用冲压模具加工,可以参考锯齿怎么加工的

所需费用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包含打孔)或线切割后折弯再打孔。

可以用T型铣刀铣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需费用多少呢?

费用多少,就不知道了,没有过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用多少,就不知道了,没有过经验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T型铣刀铣出来吗?

我前面所说的应该是相对费用比较少的一种方案,折弯是必须的。零件只有1mm厚,铣加工估计比较困难,就成本来说也比较高。另外精度要求高的单件产品外加工价格是难以想象的。

个人条件下,一般单件产品遇到普通外协难以加工的时候我会重新思考自己的试验方案,在满足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重新构思某些结构,以降低试验成本,成功后批量再优化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只想做一个,不知道所需费用要多少

做一个的话就不用计较太多了,激光切割之后折弯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方案很详细了别纠结了

网友:
1个用激光切割,再找个钣金师傅给你敲敲

网友:
可以使用切割,然后激光打孔,开模的话除非量大,不然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