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沟球轴承的径向载荷问题

楼主(2014-03-18):
如简易图所示,请问轴承的径向载荷是怎么求的?轴上的作用点距离的变化,对应的载荷应该是变动的吧?径向载荷跟F1,L1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网友:
这个模型会不会过于简洁了,轴承上只装个悬臂轴,这样的东西有么?

网友:
同意楼上,你应该把整个轴的受力和支点说明清楚,才好做受力模型分析

网友:
深沟球轴承理论上是不能承受扭矩的

网友(点评):
如果要承受扭矩,可以考虑除调心以外的径向滚子轴承。但所能承受的扭矩也是很小的,而且会严重影响轴承接触寿命。

网友:
而且承受的径向力应该比较小吧

网友:
如果很小的力,可以,否则。。。。。

楼主:
那比如说这种机构的传动件,受力点在轴承的右边,皮带轮比较重,如何求轴承的径向载荷呢?

网友(点评):
感觉真是好奇特的设计... 深沟球不是这么用的啊

网友(点评):
这是学校里的练习课题吗?

网友(点评):
不是的,工作中需要计算的。

网友(点评):
这种机构实际运转情况怎样,看着别扭。

网友:
这个完全像个初中物理题哦!!!

网友(点评):
那能不能给我解题思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比如说这种机构的传动件,受力点在轴承的右边,皮带轮比较重,如何求轴承的径向载荷呢?

同步带轮和皮带轮应该换位置,皮带轮在里面,尽可能靠近轴承
轴承孔位不好加工,挡圈可靠性也不高,直接做通孔,然后用隔套隔开

如果结构允许,两个深沟球轴承的距离要尽可能的大
如果结构不允许,转速不高,就换一对背靠背的圆锥
如果结构还是做不下,把两个深沟球换成NJ的圆柱滚子轴承
如果坚持用这个结构,那么左边的轴承尽可能减小游隙,右边的轴承尽可能增大游隙

网友(点评):
不错,大侠说得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