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机械刀具求解

楼主(2014-03-18):
求大侠给份现在 食品机械刀具制作的过程以及所使用的材料,小菜对此十分困惑,现在主流哪些材料制作刀具?

网友A:
不锈钢刀具比较多。再就是高速钢的也有。防锈是比较关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刀具比较多。再就是高速钢的也有。防锈是比较关键的

针对于现在的食品加工机械来说最常见的刀具有哪几种?我听说高速钢的硬度没有硬质合金钢好 ,但是硬质合金钢的任性不及高速钢,但是很多刀具都是硬质合金钢做的,这种材质的刀靠谱吗?还是说在硬质合金钢中加入其它元素可以起到与高速钢等同的效果?

网友B:
不锈钢,防腐蚀,做一些热处理,提高强度和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防腐蚀,做一些热处理,提高强度和韧性

  我采购设备的时候,对方都是说不锈钢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材质都说不清楚,刀具应该不只是不锈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采购设备的时候,对方都是说不锈钢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材质都说不清楚,刀具应该不只是不锈钢吧?

看刀的硬度需要吧,碳钢通过不同的热处理得到不同的不锈钢,对应性能出现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刀的硬度需要吧,碳钢通过不同的热处理得到不同的不锈钢,对应性能出现差异。

也就是说硬质合金钢 也能通过添加一些材料 保其硬度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一定的韧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硬质合金钢 也能通过添加一些材料 保其硬度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一定的韧性?

可以外硬内韧性,像齿轮加工一样。这些都是我自己臆想的,最好还是查看相关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于现在的食品加工机械来说最常见的刀具有哪几种?我听说高速钢的硬度没有硬质合金钢好 ,但是硬质合金 ...

要看什么设备上用了,食品机械种类很多。我见过美国的,日本的和荷兰cfs世界顶尖的食品机械,但是像你说的用硬质合金的刀具倒是没有什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