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耳问题,图中计算错在那里呢?求教社友

楼主(2014-03-18):
吊耳问题,不是专业整钢结构的整这个有些吃力啊,图中计算错在那里呢?还是吊耳尺寸太大得改改呢?自己实在看不出来了如果有低级错误就买块豆腐撞死

网友A:
A-A截面上的应力与B-B的相等吗?我看你计算的好像是B-B的,而且是拉应力,非切应力...
我也外行,求不喷...

网友B:
ha-D计算错了,你计算的是顶点处(A-A截面)的切应力,应该以那部分的截面积计算,而不是你所认为的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截面上的应力与B-B的相等吗?我看你计算的好像是B-B的,而且是拉应力,非切应力...
我也外行,求不喷.. ...

不相等啊,是我表达不清啊,AA和BB都要做,起吊时要横向移动,要做切应力,计算过程都差不多,但结果都太小,我也求不喷

网友C:
耳环这么大肯定没问题,焊缝也应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D计算错了,你计算的是顶点处(A-A截面)的切应力,应该以那部分的截面积计算,而不是你所认为的截面

嗯是,是我表达不清啊,但是做立着的那个截面结果也好小啊,以前没算过,没有经验数值如果这个太大就打算改小,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环这么大肯定没问题,焊缝也应该计算的!

那我就适当改小些吧,焊缝正在做啊

网友:
这个板确实厚了,看会用有限元不,用软件可以算一下应力集中,不过这样手算也够了,这个重量不高。

网友(2015-02-07):
F不是质量,而是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是该买豆腐了额

网友(2015-12-18):
应该考虑A-A,即B-B的一半,这是最小截面,另外也需要计算焊缝强度,焊缝设计值在钢结构设计规范上有。从计算及经验上看,富裕量有点大,不过你的校核条件不太合理,第一,应该用许用剪应力,但你用的是拉应力,在这种状态下,应该是剪应力。第二,你的安全系数用1.2,不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