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如图

楼主(2014-03-18):
外圆为50mm的套圈在支撑上旋转;套圈被一个偏心量为0.1mm,在第四象限的工装驱动;两个支撑刚性足够,曲率和套圈相同。求怎么分析受力,受力的方向?

网友A:
方案不错啊,有足够转矩驱动套圈就行吧

网友B:
套圈被一个偏心量为0.1mm,在第四象限的工装驱动
请问下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花纹的那个是套圈,后面的工装(靠山)。靠山和套圈并不是同心的,偏心量为0.1mm
靠山的中心在第四象限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偏心量,我才不知道怎么算受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花纹的那个是套圈,后面的工装(靠山)。靠山和套圈并不是同心的,偏心量为0.1mm
靠山的中心在第四象限
...

用的是电磁夹具、相当于套圈和靠山是固定的,一起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不错啊,有足够转矩驱动套圈就行吧

200rpm,想知道运动起来的受力方向

网友:
应该是按弹性变形计算,根据偏心距离确定位移量,受力方向可以简化成接触中心指向旋转中心(弹性体是套圈,支撑按刚性件处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
装配图上的全点呗,把驱动带上

网友:
这貌似可以参考离心力的计算方式呢.....因为整体部件是要做旋转运动的.然后在做力的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