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较大批量灰口铸铁的活。。用不用切削液,怎么用。。很纠结啊

楼主(2014-03-18):
请问大家都用吗??用了怕影响床子精度。。。。。。如果用。。一般建议怎么清理呢?

网友A:
不用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控制?是担心什么?不过粗精加工是要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

轴承位置不用切削液能控制?

网友:
铸铁不用切削液的,刀具磨损也不大,只是灰尘会比较大

网友:
铸铁都是干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