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图可以直接存中间格式么

楼主(2014-03-18):
如题,在线等答案。有个方案要申请专利,专利局要SW2009的文件,我用的是2012的。XT STEP都试过了,装配体转换失败。比较复杂,如何处理?

楼主:
X_T,STEP,IGS三种格式都试过了。一种打开是空文档,另外两种打开时候SW直接崩溃!

网友A:
XT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也可以的

不行啊,装配图存了打不开。只有零件可以

网友B:
先转成零件图,再转成STP

网友:
可以直接村的,先把装配体保存了,在另存中间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转成零件图,再转成STP

装配图如何转零件图。

网友(点评):
装配体可以另存零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配图如何转零件图。

你打开后另存时选零件就知道了。凡事去试一下就有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后另存时选零件就知道了。凡事去试一下就有结果了

我就是试过才回复的,上个图

网友:
直接存PDF  3D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试过才回复的,上个图

直面第三个不是选零件吗

网友(点评):
我存过两次那个格式,失败了。今天我又重装了一下,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