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减速机转动,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4-03-18):
电机带动减速机转动,载荷在上升的时候,电机是提供动力,下降的时候是提供阻力,这个是连续完成的,请问电机的工控是什么样的?

楼主:
电机怎么知道在那个点要提供反向的力呢

网友:
系统里设一个电流检测,就可以了,把系统信号写到PLC里面,去执行控制就是了

网友(2014-05-19):
呵呵,有点专业哦,最好咨询做电机的厂家,建议做速度检测,电机带刹车,做好失速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