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斜面上的螺纹孔容易打么,怎么加工?

楼主(2014-03-18):
如题,一般这种孔怎么加工?

网友:
楼主,双斜面上的螺纹孔你准备采用什么样的设备,说说看?不同的设备,加工的方式不一样的,不过大体的思路都需要做工装的,除非批量很小。。。

网友:
一般是先做完孔,才做斜面的,你可以上图吗?好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