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超深孔加工工艺

楼主(2014-03-18):
今天我去一个厂面试,他们厂是加工轧辊的,具领导介绍他们厂来了好多车工高手也到其他公司聘请人才,都没有解决镗孔题。我看了下零件,具体尺寸是,长度2000mm   外圆直径360mm  内孔直径 300mm, 材料是无缝钢管 45号钢,内孔余量10mm。 就这样的个产品,他们厂的师傅要加工 4-5天才能加工好一个(内孔是掉头加工的)。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这张图片是在网上搜索到的,能看的出来里面是什么方法加工的吗??

楼主:
这张图片是在网上搜索到的,能看的出来里面是什么方法加工的吗??

网友(点评):
没看到支撑架

网友A:
4--5天一根?喝西北风去吧。你们用什么设备?还有技术要求是什么?轧辊的要求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天一根?喝西北风去吧。你们用什么设备?还有技术要求是什么?轧辊的要求很低的。

6180车床 没有技术要求  内孔只有10毫米左右的余量,车光就行。

楼主:
我看了一下他们师傅的加工,有几点问题
1.中心架是轴承的,如果改成铸铁的会镗孔的震动有改善。
2.竟然他们是掉头接刀镗孔,就没有必要一次性镗到1000mm,可以先用短一点的刀杆,镗500mm深度,在用长刀杆镗1000mm深,这样可以提高加工速度。
3.竟然转速低,我觉得用白钢刀加水镗,效果会好点,现在他们是用合金刀镗。
4.我看他们镗刀刀杆,有点像四方形的,上面用电焊焊了好多 铁在上面, 估计他们是来提升刀杆的震动性。

楼主:
如果内孔的直径300mm    镗杆的直径最好是多少???

顶 顶 顶 顶 顶    怎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点评):
镗杆当然是越粗也好。

网友(点评):
呵呵,要是搞个直径200mm 长度1000mm 中拖板 能扛得住吗?

网友:
办法无非是要么是工件动要么是刀动,工件动是车,刀动是镗。车长孔要防刀震,有跟刀支撑就行,镗大孔双刀最佳,就是床子要有劲。
楼主精通丝杆加工,这个和跟刀架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我精通丝杆加工???

网友(点评):
有一关于蜗轮加工的帖子,你字字中的,内行吗就看门道。 那个蜗杆丝部分加工2小时够了,车方槽每刀直径方向进0.3,因为低宽3mm 现在动不动就数控,白钢刀坛子里也没几个人会用,车不锈钢我这都是白钢刀,如切Q235

网友:
如果是去偏重内镗,最简单办法改进刀具角度,传统单刀加工。简单改进:车一段导引孔,正反双刀在前,后面镗杆跟进4块木头支撑,保证润滑,一次到头

网友(点评):
正反双刀我到是考虑过的,也加工过的(主要是短孔,余量超多,赶余量)你说的4块木头支撑,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车轴跟刀架是把工件支撑在中间,镗孔4块木头是把镗杆支撑在一加工的内壁,3块也行。

网友:
应该用了深孔镗刀的概念做成支架似的刀头,刀片和支撑块在每个杆上可调。听有位前德州普利森的前辈说过,三峡大坝上的大桶子,他就用这种方法做的,直径超出一米。

网友A:
我们镗孔直径1200,长度12000

网友(点评):
太给力,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镗孔直径1200,长度12000

师傅,我这个内孔300mm   镗杆直径最好是多少粗啊,

网友B:
镗这种孔镗刀前端是双刀,镗杆在刀后部有一段导向,这段导向外径大小和你镗的孔大小基本一致,但一定要塞得进去,且足够做支撑。这段叫自导部分,也就是当镗刀进去一段距离将导向部分进孔后它会自己顺着导向镗孔,所以这种孔一般先把产品头上车一段,让镗刀和导向段可以放进去,剩下的,只要固定住产品,让镗刀旋转进给即可。注意导向部分要保证排削和冷却进入,用木头垫就是一种导向方式,大镗杆自重太大,导向也会很重,用木头解决自重问题。你那个前端可以搞成三等分园弧支撑。

网友:
上深孔钻镗床,半个班就搞定了。

网友:
我劝楼主还是别研究了,你能搞出来的别人早就搞出来了。现在的师傅们4-5天加工1件工作是何等轻松啊!如果你缩短了迎合了领导却得罪了师傅们,那样你在公司很难生存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镗这种孔镗刀前端是双刀,镗杆在刀后部有一段导向,这段导向外径大小和你镗的孔大小基本一致,但一定要塞得 ...

如果我在镗刀后面,用球墨铸铁制作个三个点的跟到架(可以根据需要上下调节),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点评):
能在孔里滚动,减少摩擦,并且能支撑镗杆就行

网友:
就应该一刀到头来加工,只有2000长度嘛,我以前做的是1000长的内径只有65,一刀到头来做。

网友:
能不能在镗刀后面加3个直径可调(保证同心度)的轴承,轴承外   套上是梭子(两头尖)形状的黄铜(梭子内装轴承)。调到刚好3个梭子沿镗好的内壁滚动,和镗出孔的大小一样,让他在里面定位滚动,不知道行不行,我不是车工,我瞎想的。别笑我。

网友(点评):
好事蛮好就没考虑铁屑扎在棍子和管壁之间,那个部位是一个契口。

网友(点评):
要增大接触面积,力很大的,你这样容易挂。

楼主:
我现在又好几套方案,就不知道那一套更靠谱。
昨天又想到, 镗1000mm深的孔,制作1700mm—2000mm的刀杆,刀杆直径120mm-140mm。 刀杆后面做配重,进刀的地方用制作的中心架把刀杆托着。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有专业机床加工

网友:
铸铁化金比较懂。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没有加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