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区别铣刀种类

楼主(2014-03-18):
立铣刀和端铣刀是一样回事吗?有何不同
end mill 有的地方翻译成立铣刀  有的地方翻成端铣刀,到底是什么啊?

楼主:
大侠们,给小弟讲讲吧

网友A:
end mill 故名思义是精加工铣刀,多用于软件自动编程时刀具定义

网友B:
由于应用的不同,区别这两种主要看头儿。

端铣刀只有一个切削面,也就是只有头可以铣。

而立铣刀可以铣沟槽、螺旋槽及各种孔,铣阶台平面、侧面、铣盘形凸轮与圆柱凸轮及内外曲面,所以其端面和圆柱体表面都有刀刃。区分开来看刀头刀刃就好了
重外表来看
立铣刀是圆柱型一班刀刃是直角
端铣刀是平面型一般刀刃是斜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d mill 故名思义是精加工铣刀,多用于软件自动编程时刀具定义

看了你的解释我更迷茫了,又出来一种翻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应用的不同,区别这两种主要看头儿。

端铣刀只有一个切削面,也就是只有头可以铣。

大侠,endmill什么意思啊,有的地方说立铣刀,有的地方说端铣刀

网友(点评):
这两种基本没有什么区别,我上面说的很明白了,仔细看下就明白了。 要不就去百度下也行

网友(点评):
但是要看加工什么产品就比如说洗内壁端面铣刀就不杂好用了, 只是铣平面的话只要是把铣刀就可以的拉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网友:
刚入门的飘过

网友:
如果是编程中出现的,就没有特别指出。

网友(2014-04-21):
立铣刀是圆柱型的,端面和圆柱体表面都有刀刃,都可以进行切削。而端铣刀是圆盘型的,只能用端面的刀刃进行切削。网上搜一下图片或视频吧吧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