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安装出错

楼主(2014-03-18):
SW2012刚开始安装就提示内部出错~
之前的卸载后搜索了删除了C盘所有SW文件及文件夹并清理了注册表,又重启电脑,还是这样。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软件安装在C盘,电脑运行起来是很卡很卡的,最好是安装在D盘或是E盘中,在安装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SW2012,这样在出现安装不成功时可以很方便的删除。

楼主:
主程序是装在D盘,但有些程序(如“后台下载程序”)自动装在C盘,这些程序都搜索、删除了,注册表也清理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程序是装在D盘,但有些程序(如“后台下载程序”)自动装在C盘,这些程序都搜索、删除了,注册表也清理了 ...

D盘有没有新建一个SW2012文件夹,如果有的话也一并删除,在下次运行SW安装程序时新建,如果没有新建SW文件夹,那要找一下D盘,肯定有没有删除干净的SW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盘有没有新建一个SW2012文件夹,如果有的话也一并删除,在下次运行SW安装程序时新建,如果没有新建SW文件 ...

空的文件夹也要删除?这倒没想到。试试吧~

楼主:
空文件夹也删了,再次安装还是内部出错~

楼主:
请高手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