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掉头车削同轴度的软卡爪

楼主(2014-03-19):
需要掉头车削而又有同轴度的轴类工件,批量不大的时候用现镗孔的软卡爪三爪卡盘应该是最方便的方法。
这里所说的软卡爪,可以用废卡爪在夹持面焊上铜棒或软钢制作。
焊上软材料之后,当然要作修正,让三个卡爪不会侧面相碰影响对工件的卡持。
在卡爪装上卡盘后靠近卡盘端面的地方钻一个小孔。
制作3个辅助件,用一根软钢丝绳,按附图的方法联系三个卡爪。
收紧钢丝,松紧程度以用恰当的力收紧卡爪后卡爪前端尽可能靠拢而不直接相碰。镗削卡爪夹持面,镗孔尺寸与被夹持工件外园尺寸以H7/h7配合。
略微松开一点卡爪,放入工件卡紧就可以车削了。钢丝和辅助块留着或拿下无所谓,只要能保证安全。
使用这种软卡爪不要说0.02的不同轴度,细心一点,达到0.005也是做得到的。
这个方法不是原创,应该是40多年前从当时的“机械工人”这种刊物上看见学会。
可以保证精度的道理很简单,所有的麻烦都只是让镗孔时卡盘卡爪与平面螺纹的接触状态和夹持工件时的状态一致。想不透就说不过去了。
当年曾用这种方法做过不少漂亮东西。

网友(点评):
原创花了不少心思.机械误差不能绝对消除,能保证公差的夹具是成功的.能处理好利弊的那就不容易了,通用,安全,便利,高精度.一个好的工状除了保证了质量外,还节省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精力.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友(点评):
可能我钻牛角尖了,我还是觉得这个钢丝和辅助块在使用时是不能拿下的。拿下是0.02的精度而不拿下才能保证0.005的精度。

网友(点评):
是钻牛角尖了,没有看懂原理。

网友:
笔记:
1.软爪,
2.靠端面地方打孔,
3.用软钢丝绳,
4.H7/h7。

网友(点评):
还要加上3个辅助件。开始的文字漏掉了,已经补上。

网友(点评):
看到了,感谢彭老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很实用,谢谢彭老的分享!

网友:
前段时间在老师回复的帖子中看到软卡爪装卡保证同轴度问题一直不解,现在明白了

网友:
软卡爪经常用,但是钢丝绳和辅助件没没用上

网友(点评):
用钢丝绳和辅助件组成的软爪与你说的经常用的软卡爪两码事。

网友A:
能冒冒的问一下,这个具体使用的方法吗?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B:
这个办法很不错,把三瓜卡盘做成弹簧夹头了,但是我认为镗孔尺寸与被夹持工件外园尺寸以h7/H7配合,也就是孔比轴要小,不然夹不紧吧。希望我不是看不懂

网友(点评):
确实没有看懂。收紧是钢丝受力。

网友(点评):
对于你的机械经验 表示尊重 不过现在你所描述的那个方法已经被新方法替代了

网友:
向老师傅学习了,顺便致敬一下!~

网友:
看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了,刚开始老是找不到三个附件在哪,谢谢大侠的共享

网友:
《机械工人》这个杂志是我83年参加工作后订阅的第一份杂志,一直订了十五年,还在旧书摊上淘了不少六、七十年代的旧书,是我唯一收藏的杂志,直到南下打工没条件及时收到才停止订阅。它是我的良师益友,一直伴我成长,今日又见老帅提及《机械工人》,看来也是同门师兄啊!上网搜了下,《机械工人》2008年 更名为《金属加工》,向社友们推荐一下,这是本好杂志,可订购早期的合订本。

网友:
40年前的机械工人,呵呵。前面一位说的对,相对于把软卡爪改造成弹性夹头了。现在车间机械工人考核记件,求快,动脑子学习的不多了。
这本期刊以前在公司看过,实践性的内容多,不像有些机械类期刊全是模拟仿真。我感觉早期的期刊内容比较货真价实,现在的期刊太虚了。
不知道老师有没什么期刊推荐的?

网友(点评):
上面lu33189社友已经说了,《机械工人》2008年 更名为《金属加工》,并且分为“热加工”和“冷加工”两个分册分别出版。除这两份杂志,没特别注意。

网友:
靠收紧力来使孔轴紧密贴合,进而调准方向么?希望不是我没想通...

网友(点评):
是没有看懂。这样做是靠软钢丝和辅助块,让镗孔时卡盘卡爪与平面螺纹的状态和夹持工件的状态一致。

网友:
彭老师,我是这样认为的:钢丝不是起夹紧作用的,它是为了消除三瓜里面平面螺纹和三瓜脚的间隙,它应该是起一个反夹紧(弹性)作用。我看不懂的是公差配合,如果是H7的话,孔要比加工工件大,哪样还能夹紧吗?

网友(点评):
老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用恰当的力收紧卡爪,镗削卡爪夹持面,”这是关键,夹持工件的时候必然要比用恰当的力大些,实际夹紧时H7部位受力也不完全一致,前端大。

网友(点评):
小樵,你真的看懂了,完全理解了?

网友(点评):
“小樵”,有趣。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的懂是不是你的懂。老师的帖子里还有一个关键的且不易察觉的东西没涉及,达到0.005是有条件的。

网友(点评):
H7虽然是间隙配合,但因为夹爪材料是软的,它容易变形,从而夹住工件,提供摩擦力。但其配合间隙小,就算各爪受力不均,夹爪只是产生轻微的变形就顶住了工件,故能获得比较高的同轴度。

网友(点评):
孔要比加工件大就对了,这样在夹持工件时是卡爪与工件之间的接触面是相切接触,如果孔要比加工件小的话,那卡爪和工件之间的接触面是相交接触了。

网友:
恕我愚钝,没看太懂是怎么回事
望老师详解一下那三个爪子中间的)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所有的麻烦都只是让镗孔时卡盘卡爪与平面螺纹的接触状态和夹持工件的状态一致。

网友:
有一种叫端驱顶尖的东西,可以替代卡盘,不用掉头

网友(点评):
轴类工件一端要镗孔呢?

网友(点评):
轴端带大孔就不合适用端驱方式了

网友:
感谢彭老分享!(看上面有人这样称呼您,所以也这么叫了,嘻嘻)

网友:
不好意思老师傅还真没怎么看懂。但您这样的老师傅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谢谢您能上来教我们这些晚辈们。如果能再指点一二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首楼叙述不够清楚,已经编辑增补,也对一些跟贴以点评说明。方便的话,请再从头看看帖子。

网友:
终于看懂了,我智商真是太低了,感谢彭老

网友(点评):
为你高兴。

网友C:
听车床工是这样操作的:在卡爪末端(最里边}夹一圆棒,拧紧,自贡卡爪到圆棒位置,然后拆下卡爪,将没车到的地方磨掉,

网友(点评):
是啊,这是车工车三瓜最基本也是最要注意的方式。

网友(点评):
可以保证夹紧,保证不了夹持同轴度。

网友:
看了彭老的这个帖子,总算对掉头车削保证同轴度有个更好的理解

网友:
钢丝的作用是消除背隙?

网友(点评):
背隙有方向,钢丝这样用是保证间隙消除方向正确。

网友(点评):
对啊,这样说更正确

网友D:
我详细给大家解释吧:
焊接软材料、是确保材料可以弹性变形。这个东西是这么干的。把一个三爪收到最小,然后在贴近车床主轴的三爪端面上焊接软材料,不能太厚,大概15*25左右的铜板合适。焊接完成后打穿钢丝的孔,三爪是有台阶的,这个孔可以打的,最好是每个孔如图所示相位角均布的。然后把软钢丝拉紧一点,这里的软钢丝其实用软铁丝是很合适的,铁不添加碳是很软的,小时候扎东西常用。然后镗孔,镗孔有软钢丝拉着,即使三爪由于螺纹间隙让刀,也是被钢丝拉回来,这就消除了经常遇到的三爪镗了之后可能每次装夹不同心情况。镗H7/h7是为了留间隙让焊接软材料在夹紧时候变形,他们变形会是一个内弧线,这样软钢丝就会受力,因为软材料和三爪被一根钢丝贯穿了。要恢复变形,就会把工具夹紧。
为什么是叫软爪,就是因为它们可以轻微张开和锁紧。
现在市面上有弹性夹头,这个只是只针对一个唯一的尺寸,弹性夹头可以针对不同尺寸范围。

网友(点评):
要注意,老师说的是软钢丝绳,而不是软钢丝。如果这个弄错了,我认为你也不完全理解这个方法。

网友(点评):
你是说软钢丝绳强度好,不会塑性变形是吧

网友:
彭老您好!
您这个方法我没看到过,所以又学了一招。
我觉得做这三个辅具所需比较大,需要找铣工帮忙。如果直接用三个螺钉代替行不行?

网友(点评):
可以车3根两端为60度园锥的圆棒代替。

网友(点评):
问得不错,答复得也很好,方法很妙。一直是用怪怪爱玩老乡用的方法。要机会试试

网友:
又学习一招了 谢谢彭老!

网友:
对卡爪不太明白,百度了下,这个吧?
卡爪可以是淬硬钢(即硬卡爪)或低碳钢(即软卡爪).当卡爪夹持在未加工面上,如,铸件或粗糙棒料表面,需要大的夹紧力时,使用硬卡爪;通常为保证刚度和耐磨性,硬卡爪要进行热处理,硬度较高.当需要减小两个或多个零件直径跳动偏差,以及在已加工表而不希望有夹痕时,则应使用软卡爪.软卡爪通常用低碳钢制造,软爪在使用前,为配合被加工工件,要进行镗孔加工.软爪装夹的最大特点是工件虽经多次装夹仍能保持一定的位置精度.大大缩短了工件的装夹校正时间.在车削软爪或每次装卸零件时,应注意固定使用同一扳手方孔,夹紧力也要均匀一致,改用其他扳手方孔或改变夹紧力的大小,都会改变卡盘平面螺纹的移动量,从而影响装夹后的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上面叙述里的要点是最后几句。道理也说得清楚:不改变卡盘平面螺纹的移动量。但卡盘卡爪与平面螺纹的配合间隙会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
  这个方法太麻烦了!现在用的很少!!在高速的时候就你那三个辅助件甩起来很危险的!

网友(点评):
感觉安全性是要考虑下

网友(点评):
没有看懂就评论了。

网友:
请教彭老,您那三根软钢丝,在车加工时,怎样锁起来,保证安全性啊??

网友(点评):
钢丝和辅助块只需要在镗孔时使用,安装孔镗好后就可以取下。

网友(点评):
好像懂了点,那三个辅助块相当于压板的作用吧?

网友(点评):
改变卡爪与平面螺纹间隙方向。

网友(点评):
彭老,那这样的话,在您所说的镗完孔之后,拆掉辅助块和软钢丝蝇后,其卡爪与平面螺纹的间隙是否又有点变化?而您所说的,在夹工件时,松开三爪一点点,是否是为了保证经镗孔之后的三爪装夹工件时,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拆钢丝和辅助块时不需要动卡爪就可以。

网友:
早就看过这个帖子,就是没有仔细看,没有仔细看的原因是这个方法的确有效果,不过对我来说07年就知道这个方法了。

网友(点评):
技术窍门有传人。

网友(点评):
好的技术需要传承。这点确实非常重要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俺觉得“让镗孔时卡盘卡爪与平面螺纹的接触状态和夹持工件时的状态一致”就是本文的重点,不管你用钢丝还是用别的,另外好像那个公差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说得对,让镗孔时卡盘卡爪与平面螺纹的接触状态和夹持工件时的状态一致就是这个方法的根本。

网友:
没看懂。我修软爪就直接套上同心圈就修了,不知道原理是不是一样,

网友(点评):
套同心圈扳手拧动方向与夹紧工件拧动方向相反。

网友:
往往很细小的东西都是深思熟虑出来的,现在的工艺都是抄袭,需要向老一辈学习

补充内容 (2014-3-22 20:00):
关键是原创的设计太少了,好多都是东凑西凑的,这可能和国情有关,往往有本事的不重用!

网友(点评):
技艺有传承,和抄袭无关。我也是从《机械工人》上学来的。

网友(点评):
恩 传承是有的。但是还是要多些原创。

网友:
明白了,三个附件是为了让镗孔事受力状态是一致的,所以加紧工件卡爪受力是一样状态,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笨笨一点不笨 。

网友:
请彭老指点  我的理解如下不知是否正确 辅助工装主要是消除镗孔前软爪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和配合间隙吗,图中箭头处应该是有一定间隙的吧。

网友(点评):
一点不错,这里应该有间隙。

网友:
好东西
但不是很明白
有懂得高手能画个三维图就好了

网友:
装夹工件时需要扳手吗

想平常一样用扳手拧紧吗

网友(点评):
当然和平时一样用扳手。

网友:
那夹紧夹爪的时候车夹头不就行了吗?

网友:
彭老的确高人。这个方法我也看到过,可惜的是没明白其中和奥妙。
只是认为做软夹,夹一圆,车一刀至与工件弧度差不多就行了
经彭老一讲,才明白过来。在这再谢谢彭老,准备也要搞一个了

网友:
如果夹持面的宽度小于卡爪厚度的话,可以不直接用卡爪夹持一个小轴(当然这个轴要比要加工的工件外圆小点,留出镗卡爪的余量)来镗孔。这样可行不?

网友(点评):
夹住小轴如何镗孔?

网友(点评):
轴靠卡爪里面夹。留出镗孔的位置,

网友:
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方法,所幸在此看到彭老师的分享。
真是学习了。。

网友:
卡爪很硬,钻头打不动怎么办呀?

网友(点评):
是帖子没有说清楚,还是没仔细看帖子?

网友:
让镗孔时卡盘卡爪与平面螺纹的接触状态和夹持工件时的状态一致就是这个方法的根本   害怕伏枥老师您讲的这句话是个中心。 明白了 谢谢彭老

网友E:
大师!!现在有种东西叫 偏心修正器,最最适合镗爪子!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很好的技巧,学习了

网友:
有道理, 这样镗爪和夹工件外圆时的卡爪与盘丝的配合状态就很接近了。
很多情况下修爪子就是绷。。。。。是不科学啊。

网友(点评):
确实。绷的时候卡爪与平面螺纹的接触方向与夹持工件时相反。

网友:
有样东西叫修爪器

原理一样,方便很多

普车爪不能用,油压爪可以

网友:
一气看完,貌似明白了,改天试一下,手边刚好有一个8寸的卡盘,按普通的方法修过几次同心度都不理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点评):
做过后请上来说一说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大师!!现在有种东西叫 偏心修正器,最最适合镗爪子!

老法师图片我是网上找的,原理在上面都有注释。个人觉得挺好。。。

尺寸有6,8,10,12寸,基本依据卡盘大小选配!

油压生爪成型圈特点
1、 握持增强,提高真圆度、圆心度、圆筒度等精度,油压生爪不会产生喇叭口状及离心震动,影响精度,油压生爪成型圈有良好的控制性效果。
2、 外夹内张二者可使用,油压生爪可根据所需任意调整尺寸,操作方便快捷,省时省力,有效使用;
3、 旧的夹头使用成型圈后,可有效提高精度及握持力,可恢复同新品一样。

网友:
太感激了 真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详细给大家解释吧:
焊接软材料、是确保材料可以弹性变形。这个东西是这么干的。把一个三爪收到最小,然 ...

孔是打在辅助板上的。

网友:
彭老,弱弱的问一下夹持面焊上铜棒或软钢是在一个卡爪还是三个了?还有三个辅助在怎么固定在卡端面了,我没看明白

网友:
宝贵的实践经验。当今也可以是专有技术。

网友:
我还是没怎么看明白/我们一般修卡爪是夹持一个比要加工零件稍大点的棒料,再用镗孔刀镗。我就不知道老师傅为啥还要软钢丝绳扭紧?

网友:
我还是看不懂 最好有一个三维图才好

网友(2014-04-18):
求一张三维图

网友:
老师 你老家是萍乡的啊 我是上栗的

网友:
三个软抓,及三个辅助件已经加工好,但是钢丝绳不好穿,也不好锁紧呀

网友:
想问下大师  或者看懂的人
在卡爪装上卡盘后靠近卡盘端面的地方钻一个小孔。 靠近卡盘端面大概在什么地方打孔  ? 干什么用?  辅组块与三个卡爪用钢丝绳连接拉紧后怎么固定 钢丝绳
我的理解是用一颗螺丝或者铁棒把钢丝绳残绕的放松拧紧后   固定在打好的孔上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请问收紧后,钢丝绳要用夹具收紧吗?

网友:
也算是初始状态的柔性夹具了,佩服当年的创意

网友:
钢丝绳和辅块是消除三爪卡盘螺纹与爪的间隙,,,也就是说跟你夹紧工件时的状态是一样的,,一保证同轴度

网友:
很实用,受教!

网友:
虽然不是看得很懂,不过真的很受用,现在刚好要用到这个资料

网友:
我们一般只在三爪前端车一个硬币厚度的挡圈,主要车破壁零件的平面端面用,
一点不明白,这个方法,在镗卡爪的时候,这3卡爪碰到是抓紧状态,
还是不碰到,仅仅是靠钢丝绳和辅助件来产生抓紧力,再镗卡爪,
如果是抓紧状态镗爪子,不是跟抓住一根棒,镗爪子一样吗?

网友:
一般镗软爪时放的夹持物在卡爪的里面,而我们夹零件又大部分是夹得卡爪的前部分或是整段,这与实际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受力就会不一致,同轴度就要差一些。如果用这种方法,就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受力的一致。还有那个卡爪上串钢丝的孔是不是钻在软爪上,如果是硬爪不好钻啊?

网友(2014-05-19):
之前一直没搞懂,看了老师傅的解说终于懂了

网友:
软爪装夹工件是车加工常用的一种简单、经济、实用的方法,加工软爪夹紧面时的夹紧力与软爪夹紧工件时的夹紧力方向一致是最重要的一点。伏枥先生介绍的这种方法与在夹爪后端夹持一段小圆棒(注意夹持圆棒处于能堆焊)加工软爪的方法为异曲同工,前一种方法可在卡爪全长上加工软爪夹紧定位面,面积大定位夹紧精度会更高。利用前一种方法一定注意各孔的位置,钢丝拉紧后钢丝对卡爪产生一个向外的推力,如果夹持精度要求很高时,最好使用新卡盘卡爪。
伏枥先生把过去技术刊物上好的经验技术介绍给大家并答疑解惑,难能可贵。过去的技术刊物“干货”很多,很多东西都很实用,让我们受益匪浅。我订阅、收集、保存了很多上世纪70~90年代的技术刊物,如《机械工人》《工具技术》《机械工艺师》《机械制造》《模具技术》等,这是一笔技术财富,很多东西对我现在的工作也有所帮助。

网友F:
软爪装夹工件是车加工常用的一种简单、经济、实用的方法,加工软爪夹紧面时的夹紧力与软爪夹紧工件时的夹紧力方向一致是最重要的一点。伏枥先生介绍的这种方法与在夹爪后端夹持一段小圆棒(注意夹持圆棒处于能堆焊)加工软爪的方法为异曲同工,前一种方法可在卡爪全长上加工软爪夹紧定位面,面积大定位夹紧精度会更高。利用前一种方法一定注意各孔的位置,钢丝拉紧后钢丝对卡爪产生一个向外的推力,如果夹持精度要求很高时,最好使用新卡盘卡爪。
伏枥先生把过去技术刊物上好的经验技术介绍给大家并答疑解惑,难能可贵。过去的技术刊物“干货”很多,很多东西都很实用,让我受益匪浅。工作近40年,我订阅、收集、保存了很多上世纪70~90年代的技术刊物,如《机械工人》《工具技术》《机械工艺师》《机械制造》《模具技术》等,这是一笔技术财富,很多东西对我现在的工作也有所帮助。

网友:
学习中  看不懂

网友:
我表示没看懂

网友:
这个方法是不是为了消除卡爪用久后产生的喇叭口?

网友:
这个装置我看到有人在用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A:
能冒冒的问一下,这个具体使用的方法吗?

三爪卡盘分二部分:卡盘主体和卡爪。他们之间是通过螺纹驱动形式实现夹紧工件的。既然是螺纹必然存在间隙(注意这个间隙是关键!他是影响同轴度的关键,想法消除他就是了!),而当卡爪夹紧工件时这个间隙不是就消除了吗?老前辈所使用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钢丝拉紧(以卡爪互相不碰为原则)来提供一个预紧力以消除螺纹间隙,达到和夹紧工件时相一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加工出来的软爪想想配合精度如何?

网友:
以前经常用

网友:
学习了,谢谢前辈的指导

网友:
彭老,在卡爪装上卡盘后靠近卡盘端面的地方钻一个小孔。
我理解为在靠近卡盘端面的卡爪侧面打一个孔,用来穿钢丝绳的。我的解对吗?要是对,卡爪有火,钻头打不动的?

网友(点评):
首楼说了卡抓前面焊了铜棒,孔打在铜的部位。

网友(2014-09-19):


网友(2014-10-20):
我经常做轴套类的产品,但是我每次装夹都需要调整钢丝有点麻烦,能不能设计可调的锁紧装置方便装夹?

网友:
拜读完大师大作  十分感激  望大师保重身体

网友:
不用钢丝可以用软爪支撑环类零件车内控

网友:
受益了,谢谢前辈的分享。

网友:
现在的数控机床夹紧都是液压的,不知道适用不?

网友:
这个方法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4-11-27):
这个我一般都是用个短圆夹在卡爪后面(圆的直径根据要夹的工伯直径调整,能让爪有余量可供车全部上面就行),夹一点就行,让爪和平面螺纹的受力关系的夹持工件时一样,这样车完如果后面夹圆棒的地方高出,卸下卡爪磨掉。
做做跟修三爪一样,只不过要控制爪的半径。这样精度也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软爪装夹工件是车加工常用的一种简单、经济、实用的方法,加工软爪夹紧面时的夹紧力与软爪夹紧工件时的夹紧 ...

前辈一定是高人

网友:
方法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博大精深,看来本科阶段要学的还有很多啊!

网友:
是这样的,我们单位的师傅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原理是对的,只是太麻烦了。
1.比如夹直径50的外圆,先用软爪夹一个直径50的短套,壁厚5mm左右,将软爪内部直一台阶,直径大概52,长度3-5mm即可;
2.软爪内部台阶处夹一个直径50的圆环(棒、垫),将卡爪外圆内圆车到50H7;
3.清理边缘毛刺;
4.夹持工件,检查跳动;
   这样做可以有两个好处:
1.车50H7内圆时的夹紧力和装夹零件时的夹紧力是一样的(楼主说用钢丝绳的方法,可能用力的差距会很大)
2.为了车软爪使用的工装很少,操作简单;

    另外,现在高精度数控车床多用液压卡爪和液压夹紧套,理论精度可以达到0.002。

网友(2015-01-03):
在我们当地的一家工厂里,这种软卡爪经常使用,他们不用钢丝绳调整,而是在软卡爪焊上铜之后,里面没焊铜的卡爪夹持一个圆柱物体,然后后粗镗,粗镗之后,再用粗镗面夹持一个圆柱棒,精镗夹持面,他们是做航天军工件的。

网友:
看不明白,继续努力!

网友:
请教大元帅,是不是用钢丝绳(红圈)绕三爪尾部一圈收紧,再镗那个孔,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呢?

网友(点评):
正好相反了

网友:
我也没看懂,,,师傅,可以在上几张照片看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老法师图片我是网上找的,原理在上面都有注释。个人觉得挺好。。。

尺寸有6,8,10,12寸,基本依据卡盘大 ...

我想了解,这个修正器,老师有资料吗?麻烦能发一份到zhanghailong@sdlgj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了解,这个修正器,老师有资料吗?麻烦能发一份到

网上有介绍!!你可以看!我这没

网友(2015-05-04):
又跟彭老学习了

网友:
能保证重复装夹定位吗?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不懂,实践在说

网友(2015-08-30):
这个镗软爪办法确实比在卡爪后面夹圆棒高明。二种办法的目的都是消除卡爪与拨盘镙纹的间隙以及卡爪滑槽与卡盘导条的间隙。只是伏枥老师介绍的这个方法在这两方面做的更彻底一些。而且只要控制好钢丝绳的长度,就可以适应不同的外径,当然,都需要重新镗。有过镗软爪经验的都知道,每次镗软爪时找合适的棒料有多痛苦。尤其是杂活多的时候。向老师傅致敬

网友:
软爪我们用来修活比较多。这次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关键是卡爪需要平面螺纹靠里的一边接触到后受力后镗孔,与夹持相应尺寸的棒料受力和受力点都固定下来,卡爪拆下来之后再用时安装到原来安装的位置。

网友:
我们这边用修爪器  应该是这种方法的 升级版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普车上用用还不错,数控的液压卡盘都用卡爪修正器了。图片上的那个修正器,我也做了一个,用着还不错。   液压卡盘。如果要求精度不高我一般都是空车,也能保证3道的同轴度。

网友:
原理挺好。0.02同心值得怀疑。液压卡爪使用修爪器修爪后批量同心在0.03波动。设备德国DMG

网友:
见过,这只是镗爪的方法之一,值得借鉴,不过,影响卡爪的精度的因素很多。,卡盘、卡爪联接块的精度、镗刀的选择,镗爪切削参数的选择、镗爪时的夹持压力都会影响镗爪的质量。

网友(2015-10-24):
辅助快是不是精度要求很高,否则不能起起到作用吧,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先比零件小一点的料在在卡盘后面约5MM的地方,再镗到跟零件一样的尺寸,后面镗不到,把夹持料拿了,再把未镗到的地方再镗大一点,150MM位置打表0.015

网友(点评):
思路一样,误差因你的方法卡爪因轴向间隙不是工作时状态所致。简单可行,只要误差可以接受,是个好方法。

网友:
向您致敬!!

网友(2015-11-29):
学习了,留待以后用!

网友H:
求教前辈;大批量生产的产品,需要调头装夹分两次车削的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他的同心度在(月产量1.5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教前辈;大批量生产的产品,需要调头装夹分两次车削的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他的同心度在(月产量1.5万件)

这么大的了量为什么一定要掉头,用端面驱动一工序下拉就可以啊。

网友(2016-02-26):
我们现在做软爪  都是把硬爪拆掉,用铸铁块代替硬爪,通过螺丝绑紧;就是把他们装到卡盘上,然后把软爪车成需要的尺寸。不过这种东西拆卸后在装上  就没有精度了。

网友(2016-07-30):
我们都是用镗爪器

网友:
看到最后一贴,我好像是看懂了,我理解的是,辅助块上的钻孔位置应该是靠后,卡爪上钻孔位置应该是靠前,否则钢丝起不到后拉的效果,也就谈不上与夹紧状态相同了;辅助块是不是还有固定卡爪不乱动的用途?我的理解是没有的,前面提到了废爪,应该不包括爪根部间隙很大的废爪吧,前后通过钢丝固定,左右那就不定了。

网友:
彭老  我没搞明白钢丝绳和辅件起什么作用的?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2016-09-26):
很不错的方法,和现在的修爪器同原理,就是在卡爪受力情况下修正卡爪受力的间隙

网友:
受教、受教!thanks!

网友:
镗孔时,卡爪螺纹外侧与卡盘螺纹接触,这和卡爪夹持工件状态螺纹接触情况一致,消除了间隙;卡爪侧面不接触,镗孔H7/h7,保证了夹持面有效夹紧工件,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 谢谢楼主

网友:
多年之后再看这篇帖子,才看懂。跟现在市面上台湾的卡盘修爪器应该是异曲同工之妙。
修爪时,保持爪子受力和夹紧工件时相同。同时卡爪开合行程严格限制。

网友(2017-03-23):
了解了,之前从书上见到过软卡爪这个词,现在明白了

网友:
我们公司数控车床上一直也用焊接铜爪,就是没像大师那样用钢丝绳绑扎三爪,是用三爪没有焊接铜棒的后部加紧一定直径的圆棒。加紧三爪时用卡盘一个小锥齿轮加紧,并在这个齿轮孔上做上记号,以后夹紧工件就用这一个。镗内孔时,孔径和工件配合越接近越好。一般跳动都可以控制在0.01以内。注意的是内孔镗好后,铜爪平面也要光出,最后松开三爪

网友:
我们这应用最多的就是弹簧夹头

网友(2017-06-19):
目的是消除间隙,太复杂了!很多人都看不懂,其实找现成的废料头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车床工是这样操作的:在卡爪末端(最里边}夹一圆棒,拧紧,自贡卡爪到圆棒位置,然后拆下卡爪,将没车到 ...

如果插入里端的圆棒是优力胶之类的弹性材料是否能达到彭老一样的目的?知道彭老现在几乎不在社区活动了,很想您!

网友(2018-01-18):
很实用的技巧,学习了,谢谢!

网友:
好像看明白了,保险起见,还是问一下,是三爪自定心卡盘不?

网友:
为了里面的盘跟卡爪夹得位置是一样的?如果外径相差较大呢?

网友(2018-11-18):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9-04-10):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很不错,把三瓜卡盘做成弹簧夹头了,但是我认为镗孔尺寸与被夹持工件外园尺寸以h7/H7配合,也就是 ...

软钢丝绳与三个零件只是加工卡盘爪的夹持面时使用,模拟卡盘爪夹持工件时的受力,消除与平面螺纹之间的间隙,加工之后就可以取下了而不是将其做成弹簧夹头,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是不是彭老的原意。

网友(2019-12-17):
二十年前我干616时焊软卡爪,车软爪时是在三爪内侧夹一小件,不知道效果会不会一样?

网友(2020-02-08):
镗软爪镗一点点倒锥比较好

网友:
有想了解外贸的扫描海报二维码

网友(2022-03-04):
看不到图片呢师傅

网友:
北京南口车辆机械厂的郑文虎老先生总结的,机械工人的老前辈,切削刀具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