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台十几吨的机械设备,圆锥销孔的配做加工问题

楼主(2014-03-19):
本人有一台十几吨的机械设备,轴承座和底座用的是1:50的圆锥销定位,想把轴承座和底座绑在一起后一起钻铰圆锥孔。 但绑在一起后加工圆锥孔钻头被轴承座的上面挡住,伸不进去。

请各位大侠给出加工建议

网友:
对应上面打个通孔,用加长钻

楼主:
长度要800以上哦,这边长不会打偏吗

网友:
既然没有配作空间,那只能取消销钉。
你这里不用销钉也可以,只是下次拆装要重新找正。

楼主:
不用销不行哦,没有定位可不行

网友:
反过来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试试先在轴承座连接盘上钻出基孔,然后把轴承座和底座对正,用磁力钻配钻销孔。钻出一个销孔打一个定位销。估计磁力钻的大小能适合你这个800的尺寸空间。实在不行就上加工中心吧

网友A:
打斜孔,允许的,机床上经常这么干。

网友(点评):
非常不错的一个思路。不过没看到过。下次可能就会学以致用了。

楼主:
钻头伸不进去啊,上面盖住的部分不容许打那么大的孔伸钻头

网友:
电磁钻。
销改到端面可行否?

网友:
改个端面键

或把锥销反过来打,再安装

网友:
目的不就是让他们不会相对滑动。
实在不行侧面电焊几点。后续要拆将焊点打磨掉即可

网友:
能用手电钻么?

如果还是不行,就要用偏头钻了,动力部分用齿轮偏移出去了,这种工具比较少见,也难以钻大孔

网友:
结合面径向打孔钻铰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骑缝销可以圆周方向问题,径向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斜孔,允许的,机床上经常这么干。

高,加工面做斜面的,那样效果更好。

网友:
多大的锥销,磁力钻可以钻不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来看高手的

网友:
不懂,我来看看高手回答,我们公司平时也涉及到钻孔,但是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B:
一定要打孔吗?用磁力钻不知行不行,如果只是为了限制基座移动的话,可以在它侧面做一些压板和顶块,或者直接做成L块,侧面用螺钉顶死,上面用压板压住,顶块打销限制,一样可以起到你基座上打销的效果,还方便拆卸维修,你打圆锥销的话以后拆卸维修也是个难题。

网友(点评):
你不会在销上打孔攻牙 用拔销器啊

网友:
手电钻啦,我公司就是这么干的,钻完后手动铰刀铰一下,没问题的.

网友:
打斜孔 但不知道你用什么工具打 那家伙 底座多大,能拆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打孔吗?用磁力钻不知行不行,如果只是为了限制基座移动的话,可以在它侧面做一些压板和顶块,或者直 ...

为了打个销钉拆个销钉又是磁盘钻,又是拔销器,如果拔销器的螺纹端断在里面了你准备怎么整,就我以前模具车间的情况来说这种情况不少见。

网友:
8楼讲  打斜孔  我同意,  可以这样不  上下同时焊出两个接耳来    然后再接耳上打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