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A1数控车床应该用什么通讯软件?

楼主(2014-03-19):
一台数控车床,网上下的传输软件一直连接不上。。
怎么改波特率都不行。。
大神们能指点下小弟么。。
急用呀。。

网友A:
用驱动人生下载试试。也有可能是你电脑的系统不合适。我上次连EPSON机械手的数据线,用XP怎么也连不上。后来用WIN7插上数据线用驱动人生一驱动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人生下载试试。也有可能是你电脑的系统不合适。我上次连EPSON机械手的数据线,用XP怎么也连不上。后来 ...

之前连接过的,XP的,只是电脑硬盘出问题,然后软件怎么都找不到了。。别人发了个.BIN格式的 文件给我,怎么打开呢?

楼主:
GSK980TA1/TB1串口通讯V1.10                原先用的是这个,就是没备份  ,又下载不到  谁有 能发个给我么?

网友B:
用U盘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盘应该可以了吧

没有U盘插孔。。

网友:
没有U盘插孔的机床真的很烦恼的

网友(2016-10-08):
我也在找928MA的通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