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钻孔,参数如何设置更合理高效?

楼主(2014-03-19):
请教各位:

      用普钻在sus303cu上钻孔,6.5的钻头,深度20,目前使用G83 啄式钻孔:转速1000 , G99,G83 Z-20.0 Q10000 P250 F0.03,感觉钻一个空要1分钟左右。

请教各位大神,参数如何设置更合理高效!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钻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钻头呢

上工HSS普钻

网友B:
进给慢了,冷却好的话,进给不用太慢,钻粘性材料进给慢刀具很容易磨损。冷却不好的话,首先降低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给慢了,冷却好的话,进给不用太慢,钻粘性材料进给慢刀具很容易磨损。冷却不好的话,首先降低线速度。

谢谢,试一下看看,兄弟觉得进给大概多少合适?另外,用HSSE的钻头会不会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
HSS材质不行很容易烧刀   不锈钢建议用合金钻 硬度高 适合高速切削

楼主:
给各位通报一下,目前进给调到了0.1,转速加到1250,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