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撞刀

楼主(2014-03-19):
机床在加工一道工序后,需后退Z轴换刀加工下一道工序,本应是Z轴后退移动到一定的位置,换刀完成后再加工下一道工序,但在换刀未结束的情况下,Z轴向前移动直接撞击卡盘,过程中并未出现报警。换刀刀号及信号和换刀顺序均正确.

该刀塔为伺服器驱动刀塔。

请各位判断分析,谢谢!

网友A:
LZ程序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程序检查了吗?

程序没有问题,这种工件时批量加工的,撞刀是突然出现的。

网友:
卡盘还未复位,程序就迫不及待开始加工Z轴向下移动导致撞卡盘?叫专业人员来检查下电气,工控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