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样加工?绞尽脑汁想出来2种办法

楼主(2014-03-19):
    材料为skd11,热处理要到60度,表面镀铬

    这些都不难,关键是这个零件的外形尺寸4*25*270(mm),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刚开始考虑合体做,共计15件,外形做好,线切割把厚度割开,放余量,把孔加工完成,然后真空淬火,

给我的概念是这个材料变形量非常小,但是这么薄就不知道了,请教各位给讲解下。

   还有,大家看放大图,厚度表面有几个斜孔,而且孔的中心必须对准两面转角,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能想到
的加工方法是淬火完成,磨好然后由电火花放电加工,大家看可以吗

从上面看我想的加工工艺为:

                                              1.外形作准,包裹台阶啥的
                                              2.线切割割开厚度放余量
                                               3.铣床把上面的螺纹孔加工出来
                                               4.真空淬火(就是不知道变形量怎么样)
                                               5.磨床把厚度磨准
                                               6.电火花放电斜孔

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就是先做一个毛培去淬火,然后回来磨准外形,线切割割开厚度,并把上面的螺纹孔的底孔割出,

然后磨床把厚度磨准,最好由电火花把上面的斜孔和螺纹电出。

这是小弟绞尽脑汁所能想的了,实在没好的办法。请教各位大侠是否有好的办法,如果用这两种的一种是否有些浪费?

网友(点评):
楼主,希望能把4毫米厚一百多长的工件真空淬火不变形的工艺分享一下。

网友:
问一下设计的人设计的合理性

网友(点评):
这个没办法处理的,是客户机器上的配件

网友:
这个东西觉得最主要,最难搞的是淬火这道工艺。你想二个合做再线切割分成二个是行不通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对淬火不懂,不知道这个材料的变形量在多少,还有斜孔也比较麻烦

网友:
你这产品热处理加镀硬铬是为什么?我的理解是产品不用淬火,表面镀60度的硬铬了。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是淬火后镀硬铬,我知道镀铬比较硬,但是能达到60°吗

网友(点评):
硬铬就是60度左右。58-62

网友:
镀硬铬有HRC62以上,但是也应该热处理,否则skd11的材料性能无法发挥
两面要求平面度和平行度,应该是两个大平面比较重要
斜孔只是装沉头的安装螺栓位,应先加工
要热处理,电镀,电镀后精磨两面
最后要还要低温稳定处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零件关键在于那个圆弧和斜孔,圆弧一定要光滑,导料的,斜孔是放传感器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产品镀硬铬为了保证美观,同时可以有一定能力保护外表面。
而整体淬火,肯定需要大压力冲击和高频率使用,那这个镀铬表面又没有了,所以这个有点矛盾啊。

网友:
如果要整体淬火,那么把所以加工做完,最后真空热处理,此类件变形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点评):
谢谢,我去做一根实验一下

网友(点评):
刚才和热处理厂沟通了一下,这个零件淬火变形很小,最多最好回一下火,完全能达到,再次感谢

网友:
是不是台湾人的图纸,估计是盖板什么的。。。。

网友(点评):
对头,台湾厂的

网友:
不知这劳什子作甚用?一面周边须清角,好像是刀口,但镀铬后哪有清角可言。
建议楼主试做一件,金加工完成后(不留磨削余量)真空淬火再电镀。

网友(点评):
是这样考虑的,但是现在就是头疼那个斜孔,要求高的

网友:
热处理
淬火:先预热700~750℃,再加热至1000~1050℃在静止空气中冷却,如钢具厚度在6寸以上者加热至980~1030℃在油中淬硬更佳。
回火:加热至150~200℃,在此温度中停留,然后在静止空气中冷却。
硬度:HRC 61以上。
退火:加热至800~850℃,在此温度停留1~3小时,在炉中任其渐冷。
锻制:1050~950℃。
淬火、回火规范
淬火温度1010°C,空冷.回火温度200℃,硬度58~60HRC。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专业啊!针对热处理工艺我不懂得,我们遇到热处理比较麻烦的零件都是和热处理厂沟通,请教他们的意见,这次问了他们,他们说是用真空气淬炉来进行处理,最好再来高温回火来进行整形的,弯曲度很小

网友:
这个没办法处理的,是客户机器上的配件

网友:
主要是对淬火不懂,不知道这个材料的变形量在多少,还有斜孔也比较麻烦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零件关键在于那个圆弧和斜孔,圆弧一定要光滑,导料的,斜孔是放传感器的

网友:
是这样考虑的,但是现在就是头疼那个斜孔,要求高的

网友:
这位大侠专业啊!针对热处理工艺我不懂得,我们遇到热处理比较麻烦的零件都是和热处理厂沟通,请教他们的意见,这次问了他们,他们说是用真空气淬炉来进行处理,最好再来高温回火来进行整形的,弯曲度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