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自行车折叠扣的机构,在机械上算什么分类?

楼主(2014-03-19):
常见的折叠扣

Torque Coupling 用来拆拼车架的零件,连接两个管子

桶轴快拆

基本特点是要求拆卸次数,要求拆装迅速容易,同时要求强度和刚性尽量高。
感觉分类上似乎算紧固件或连接件,不过搜紧固件连接件都很少有类似设计,是不是有个特别的分类呢?

就是想找个汇总把已有的设计都看看

网友A:
应该是偏心轮压紧装置类的
第一个图没看见
第二个不知道自行车哪里有这玩意,难道是车把?算是花键式联轴节吧?不知道使用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偏心轮压紧装置类的
第一个图没看见
第二个不知道自行车哪里有这玩意,难道是车把?算是花键式联轴 ...
主要问题是有没有哪个分类能从用途上概括这种机构。据我所知军事和运动领域都有不少类似需求。

第一个就是一般这叠车车架上的折叠盒,路边菜折叠车都有的那种。图在下边

第二个和用途和第一个类似,也是车架管子分两半:

看不到图片的话看这里 http://ticycles.com/TCF/sands.html

网友A:
这个是传递力矩的装置跟锁机机构分离,没什么好分类的,这种小东西什么领域都多。主要在于快装快拆的减重设计,实际上不怎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传递力矩的装置跟锁机机构分离,没什么好分类的,这种小东西什么领域都多。主要在于快装快拆的减重设 ...

如果我想检索尽量多快装快拆的设计,怎么做比较好?我现在只能用quick release,quick fastener之类关键字google

网友:
其实,在百度图片查“快速装卸机构”可能更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