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衣针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4-03-19):
针那么小,又有小孔,又便宜,问了好多机加工的,都讲不出所以然,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专门的制针机生产,原理是冷压,就是冲压,然后磨圆、电镀

网友:
材料采购就是外径很细小的,然后加工尖端,最后切断

网友:
尾部的孔应该是冲出来的

网友(点评):
要做去来肯定可以,就是这么便宜。肯定不复杂。

网友A:
那是专用设备生产的

网友:
应该很复杂吧

网友:
拉出来的,圆材料就是这么细,然后再后加工

网友:
手 表都能加工出来 这个不是难事 主要是没见过而已

网友:
有人上个图吗?

网友:
冲压的,电镀,加硬把

网友:
自行搜索 How.It's.Made.S16E04.针头和针,建筑装饰线条,机车,衣夹.avi

百度网盘里有了

网友:
http://www.doc88.com/p-7763983945125.html

网友:
记得不错的话,我这个图片就是本论坛下载的。

网友:
缝衣针的生产流水线上一共有12道工序,分别是拉丝、校直、切断、磨尖、制鼻、磨鼻、热处理、研磨、串亮、精磨针尖、抛光、包装。”

缝衣针的原料是直径6.5毫米的钢丝。在多次拉丝后变成适合针精细的粗胚,然后再根据需要切成针的长度。最小的9号针,拉丝后直径仅为0.55毫米。缝衣针的针尖则是五六台磨尖机从不同角度磨削而成。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制鼻”,也就是加工出针的穿针孔。这一道工序中又包括压型、冲孔和切鼻三道工序。先是在钢丝中间冲压出两个针孔的形状,因似鼻孔也称针鼻,再冲掉针鼻内的钢皮,最后用磨鼻机将针鼻内外的锐边棱角磨削光滑。磨鼻机每分钟可磨针鼻2500根。

来源:http://news.163.com/12/0328/18/7TN2QSI300014AEE.html

古时候,亲,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过山顶洞人制作和使用的骨针,所以,你懂得。

在以后,针的历史发展,我也搞不清楚了。

网友:
小小的针,归纳出一套加工流程,要经过多少心血啊?

我找到一 个图,应该可以解答楼主的疑问了。

鹰大给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专用设备生产的

什么设备生产的啊?

网友:
恩,都有可能

网友:
缝衣针制作有千年历史。现代工艺让衣针更廉价。使人们忘记了这是传统技艺。手工制艺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