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车圆钢,结果导致车刀发红。圆钢表面出现类似胶合现象?

楼主(2014-03-19):
早上到车间走了一趟,一个工人正给质检的说:粗车普通圆钢(45#),结果导致车刀发红。圆钢表面出现类似胶合现象(出现一块一块光滑的区域),没法继续切削圆钢?
质检拿去测试硬度,结果是正常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圆钢表面发生过大的塑形变形,形成冷硬层,使表面层的强度增大?

网友A:
车刀钝了or线速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刀钝了or线速度太高。

只有这(圆钢)轴坯料间出现问题的。其他的轴坯料没有出现该问题。

网友:
车工一把刀,有问题先从车刀找起,再看切削用量,最后再找其它原因。

网友:
我也见过一次类似的现象,主要是进给量太大,车刀排屑不利,导致温度上升导致铁屑融化造成的

网友B:
任何工件出了问题就重这几个方面下手准没错,
1;工人
2;机床
3;材料
4;方法
5;环境
               {简称产品问题解决万金油}

网友(点评):
也就是所谓的{人机料法环}这个是以前在厂子里培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工件出了问题就重这几个方面下手准没错,
1;工人
2;机床

环境就主要温度影响吗?还是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环境指的是,比如说电压问题,周边震动过大等。周边有不安全因数影响工人的干活的。

网友:
我觉得材料有问题。。

网友:
刀中心高了

网友:
坐等大神解释

网友:
相当于放在高文炉中烧红后,拿到空气中自然冷却(正火)。硬度降低了

网友C:
含碳量太低类似纯铁,虽然硬度不高,但极其粘刀磨损(切削瘤)。
具体信息不足,猜的。供参考

网友(点评):
偶菜鸟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含碳量太低类似纯铁,虽然硬度不高,但极其粘刀磨损(切削瘤)。
具体信息不足,猜的。供参考

切削瘤不是吧

网友(点评):
偶也认为是切削瘤 造成的。也可以说是车刀磨的有问题

网友:
车刀没有磨好呀。有碍事的地方,呵呵

网友:
,材料问题!有些烂材料是这样的!

网友:
走刀转速还有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