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自锁装置是否还需要止动装置?

楼主(2014-03-19):
设计为通过手摇蜗杆带动涡轮,进而带动涡轮同轴上的钢丝绳轮,绳轮通过旋转缠绕钢丝绳来连接悬臂,进而起到起重作用,示意图如下,请问,这种靠蜗轮蜗杆自锁的结构是否还需要止动装置,以保证中午吊起后维持一定的高度

楼主:
还有这种手摇钢丝绳堆高车,手摇机构里面是怎么实现升降止动的?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
这样就很清楚了,帮顶!!

网友:
最好加一个制动,自锁性条件是螺旋角 小于 当量摩擦角。
而当量摩擦角不是定值,与粗糙度、滑动速度、材料等多因素有关。当它变化时,自锁性是可能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