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链轮的扭矩,力学高手呢

楼主(2014-03-19):
图中链轮带动链条做输送运动,现在需要给主动链轮加个与轴同步的锁定,不想用键,想用涨紧套

涨紧套需要根据主动链轮上的扭矩来选择,目前不知道扭矩该怎么算,

M=Fd/2000  d是分度圆,F该怎么算呢。

对了,链条就保持图纸这样。都是水平 的,,下面都加尼龙托板,图中未画出,
图中链条上有附件,夹取物料用的,重量为(m1)

求求高手们帮忙咯

对了。需要考虑启动时的瞬时转矩吗,那是不是更麻烦了?我感觉如果要是算启动时的转矩,那就不用算匀速时的转矩了,
肯定是瞬时转矩>匀速转矩啊 ,那瞬时转矩又怎么算呢

网友A:
F应该取最大有效摩擦力

网友B:
转动惯量和动能的关系:E=(1/2)Jw^2,J是旋转惯量,w是旋转角速度;
转矩与做功的关系:A=(1/2)Mwt, M是转矩,w是旋转角速度,t是力矩施加时间。
以为A=E
故M=Jw/t
对于匀角加速而言M=J*a

网友(点评):
启动转矩问题怎么解呢?根据电机最大转矩来么?

网友(点评):
高手。你说的我想了好久终于弄明白了,感谢,另外麻烦看下这个连接的计算公式,里面用的是静拉力,而没用动拉力。为什么http://www.doc88.com/p-67539552383.html

网友(点评):
启动转矩与启动的快慢有关,与启动时是否加载有关。启动要求很快,则你必须要准备一个额定转矩较大的电机。启动时就处于负载状态,也要求电机要能输出做够的转矩。根据工况选电机,不是根据电机来算转矩

网友(点评):
链轮线速度很小的情况下,离心力也很小。为了计算方便,忽略不计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受教了!!

网友(点评):
我这个运转时匀速,是不是M=JW/T 转动惯量应该把两个链轮的转动惯量都算上吧。平动部分的惯量呢。T是力矩施加时间,可我电机是一直带动链轮旋转啊,不好意思高手,请麻烦说的详细些。大学的东西都丢了我。。。。

网友C:
3L基础学得好,M=FL=Jw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角加速度,不是角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应该取最大有效摩擦力

整条链条和链条附件的质量乘以摩擦系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L基础学得好,M=FL=Jw

可对应的链条的L 是中心距a吗

还有JW是什么。

网友:
涨紧套没见过,目测还是与链轮啮合吧,那么就不是什么摩擦力的问题了。
运行过程中,扭矩与额定功率和转速相关,算法如三楼。
至于启动瞬间,电机有个最大启动转矩,应该跟你的系统相配的吧,大了也启动不了啊。
所以最大扭矩就是也有可能根据电机的最大转矩来确定。
个人想法....

说到这里,用高中知识来分析的话,启动时的转矩直接就该由电机最大转矩来确定,这样启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较大的冲击,对设备不利。目前有研究软启动的,有大侠玩过?

网友(点评):
难道不是根据这个转矩,来选电机的。话说目前电机还没选呢

网友(点评):
“目测还是与链轮啮合吧,那么就不是什么摩擦力的问题了。”这话没明白。

网友(点评):
如果电机选择不合理。有可能“大牛拉小车”,或者“小牛拉大车".

网友(点评):
失误失误,哈哈哈哈,答案估计会出自三楼了...

网友(点评):
其实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想搞个套子上去就是...

网友(点评):
可能我题目没说清楚吧

网友(点评):
不是你妹说清,是我对这个玩意儿不太了解,过来打打酱油...

网友(点评):
涨紧套,就是一个锥面结构,底面是一圈法兰螺钉。涨紧力,一般都很大,不容易转动。

网友(点评):
涨紧套,就是一个锥面结构,底面是一圈法兰螺钉。涨紧力,一般都很大,不容易转动。

网友:
先把各个转动部分转动惯量算好,然后把平动的也加上,然后去参考 处士大侠的那篇关于重台驱动的帖子,里面有计算

重载转台该怎么拖动才好?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443
重载转台该怎么拖动才好?(续)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6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动惯量和动能的关系:E=(1/2)Jw^2,J是旋转惯量,w是旋转角速度;
转矩与做功的关系:A=(1/2)Mwt, M是转 ...

一针见血

网友:
数学没学好,遇上计算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动惯量和动能的关系:E=(1/2)Jw^2,J是旋转惯量,w是旋转角速度;
转矩与做功的关系:A=(1/2)Mwt, M是转 ...

您好.你说的这个就是启动转矩吧.我只需要考虑启动转矩吧.匀速转矩不用考虑吧

网友D(2014-10-10):
求教楼主,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跟你类似的问题,我是键槽,轴传动,输送带上有负载,我想算出来电机的扭力到底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教楼主,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跟你类似的问题,我是键槽,轴传动,输送带上有负载,我想算出 ...

就是把各种零件的质量算出来.算上负载的.我在网上找到个例子.其实你完全可以找电机供应商咨询.他们有工程师专门做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各种零件的质量算出来.算上负载的.我在网上找到个例子.其实你完全可以找电机供应商咨询.他们有工程 ...

哦哦。谢谢

网友(2017-03-15):
引用 楼主:
就是把各种零件的质量算出来.算上负载的.我在网上找到个例子.其实你完全可以找电机供应商咨询.他们有工程 ...

能把例子贴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