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螺旋槽丝锥攻出来的螺纹通规不过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19):
最近40°的螺旋槽丝锥攻出来的孔经常出现通规不过的现象,检测中径没有问题,采用的是柔性攻丝,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刚性攻丝啊,柔性攻丝很容易让的

网友B:
确认下丝锥和螺纹规是不是用的同一个标准吧。估计丝锥你用的是日系的,螺纹规八成是国产的,这两个标准是有点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攻丝啊,柔性攻丝很容易让的

容易让是什么意思,乱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下丝锥和螺纹规是不是用的同一个标准吧。估计丝锥你用的是日系的,螺纹规八成是国产的,这两个标准是有 ...

钴领的丝锥,好像40°螺旋槽柔性攻丝经常出现这种问题,钴领的专家说是丝锥刃如果不做wet blasting 的处理,柔性攻丝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问题,请问有谁知道wet blasting 是什么东东吗

网友(点评):
钴领的基本是DIN标准。螺纹规呢?哪家的?

网友:
丝锥的精度  中经 牙型角  牙型底部R的大小都有关系  让刀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整体合金丝锥制造。有需要QQ450969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