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切屑是蓝色的?

楼主(2014-03-19):
为什么有的切屑是蓝色的?是因为切削使得温度升高吗?

网友A:
切削时产生的温度使铁屑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
随着切削温度的上升,铁屑颜色由白——黄——蓝——黑而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削时产生的温度使铁屑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
随着切削温度的上升,铁屑颜色由白——黄——蓝——黑而 ...

追问一下,如何通过切屑来判断刀具刃磨的好坏。

网友(点评):
一个是看切削的废料,还有看你零件表面的光洁度

网友:
还得看材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削时产生的温度使铁屑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
随着切削温度的上升,铁屑颜色由白——黄——蓝——黑而 ...

黑,什么老师教的?

网友(点评):
别人说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什么老师教的?

紫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什么老师教的?

干切削到一定温度是紫黑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如何通过切屑来判断刀具刃磨的好坏。

可以看切屑的形状,新刀片和钝刀片排的切屑区别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如何通过切屑来判断刀具刃磨的好坏。

车刀磨得好不好不能单只切屑来判断,精车时主要看获得的表面光洁度来判断。

一般情况下,在粗车时可以通过切屑形状来大致判断刀磨得是否到位,我认为切屑呈C形或宝塔形是最好的。
这是因为:1,粗车要切除大量余量,这两种形状所占用的空间小。我现在磨刀很容易得到C形,宝塔形只能偶尔得到,当初跟一师傅学时那人就是磨这种刀的,可惜那时我没留意。
2,清扫方便,省时省力。

最后还有一个判断刀磨的好不好的标准:耐用度。

网友(点评):
10年车工,看材料45#钢之类的看铁屑颜色白色淡黄色二三百度,蓝色到深蓝色大概四五百度,铁削颜色在变的话就要注意刀具了:QT HT一般在300上下具体的不知道以上为我个人经验没有测量过,被烫次数太多

网友(点评):
你真没干过蹩脚的活,就干粗了活了,磨刀好坏就一个标准,随心所欲! 内控刀套400长锥形孔,我师傅就一刀活,铁屑让从前,就从前,要从后就从后

网友(点评):
呵呵C 型铁屑 把你刀片下边的刀体都掏空了,你那刀能用多久?、、、

网友(点评):
干数控时间长了,把自己出身都忘了吗? 有切削液,和没有切削液,和没有切削液,颜色能一样吗?

网友C:
撸主所说的现象应该纯粹是材料的问题,难道你看见的是一开始是正常颜色然后变成别的颜色的?

网友:
蓝色主要是因为切削温度过高。
1 跟切削用量有关系,其中转速的影响最大,转速越高,切削温度越高。进给速度和背吃刀量也会有影响,但是这两个参数增大,热容量也随之增大,影响不是很明显
2 跟材料有关系,材料硬度和强度越大,切削温度越高,同一种材料热处理不同,切削温度也不同,还与材料的导热系数有关系
3 跟刀具有关系,刀具的前角越大,切削温度越低,但是如果过大,将导致刀具的传热条件变差,切削温度也较高。主偏角越小,切削温度越低
 4 与切削液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什么老师教的?

直径40左右的45号钢,转速1000以上,走刀0.01,吃刀深度0.5。用YT系列的刀片,前角越小,获得黑铁屑几率越大。有空你试试看是不是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刀磨得好不好不能单只切屑来判断,精车时主要看获得的表面光洁度来判断。

一般情况下,在粗车时可以 ...

白 100 淡黄 150 黄200 淡蓝 300 深蓝400  蓝紫 500-600  深紫700以上了  灰色 金属燃烧了  你们干过普通车床的来说说吧。以上几个小孩上网找的吧,坑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刀磨得好不好不能单只切屑来判断,精车时主要看获得的表面光洁度来判断。

一般情况下,在粗车时可以 ...

是不是当别人 没干过苏联老6角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所说的现象应该纯粹是材料的问题,难道你看见的是一开始是正常颜色然后变成别的颜色的?

不是的,是看到已经切下来的铁屑。

网友:
主要是切削时排屑不畅导致工件加工位置温度过高,从而使铁屑变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刀磨得好不好不能单只切屑来判断,精车时主要看获得的表面光洁度来判断。

一般情况下,在粗车时可以 ...

现在数控都是涂层刀片,谁还磨刀啊。现在我们单位徒弟没会磨刀的,都用刀片。省时省力,成本那叫一个高。呵呵。

网友:
各位对刀具这么有研究,我想问问各位大侠如何磨刀车内孔可以让铁削重拉管里面出来
望给图就可以了
在此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当别人 没干过苏联老6角车床

还真没干过六角车,坛子里六角车大侠是这方面的高手。
我只是安自己所知道的来回答问题,还没那精力来网上骗人。

网友:
分刀具类型吧
深孔钻主要是看铁屑形状,C形最佳,当然是颜色越淡越好,但是吧一般都是介于淡黄和蓝色之间时

网友:
切削温度高,切屑相当于又被热加工了一次

网友:
切削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削时产生的温度使铁屑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
随着切削温度的上升,铁屑颜色由白——黄——蓝——黑而 ...

正确

网友:
可又该如何根据切屑颜色来确定合理加工参数呢?求经验。。。。。

网友:
喔粗尺的切屑一般灰色,燃烧了,那叫一烫啊

网友:
车铁的才会有那么多明显变化的颜色吧,车出来白的刀是最快的,往后就灰色的,浅蓝,要是车到深蓝色,刀刃估计是锯齿状了,一般浅蓝刀深蓝之间就该磨刀了,304钢一般车出来白色,然后黄色了,橘黄色了刀刃就肯定不行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以前普车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