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分解后再装配起来,再运动如何实现??

楼主(2014-03-19):
想给车间工人做个装配动画。就是:先分解,再装配起来,然后在运动几下,方便工人明白产品运动结构,
其中:分解和装配都能实现。但是分解后 运动约束就解除了(比如销轴连接解除了),不能运动了。。

网友A:
运动有专属的运动仿真模块可用,装配的话也有爆炸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有专属的运动仿真模块可用,装配的话也有爆炸图

我在动画模块做的。。
你的意思是:不能一起实现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机构运动仿真,最近需要,有这个能够让别人秒懂自己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机构运动仿真,最近需要,有这个能够让别人秒懂自己的设计

机构运动放着简单:
约束好,再加上电机就行。。。

我是想一次就把所有运动都做好。貌似有点难度。。
分开做简单。

网友(2014-04-24):
很好的知识

网友(2015-03-24):
我认为,首先定义好视图,以便运动后返回原来位置和比例。先装配体做运动动画,就是定时视图。保存。然后回到原位置和比例,执行分解动画。反转。两个动画拼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吧。而且衔接处比例和位置一样,也不会出现突变的动画。

网友:
没那么麻烦吧?PROE动画里面有专门的做分解动画的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