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少飞溅?

楼主(2014-03-19):
今天焊了一天的活,挨烫无数,请教大家怎样减少飞溅?

网友:
1、焊接角度对飞溅的影响很大。实际作业中,后退手法的角度在70到80度,飞溅明显减少;前进手法的角度在60度,飞溅明显减少。并且对比两种手法,使用前进手法进行焊接,飞溅明显比后退手法好的多,但是这角度有一定的局限性!
  2、电流和电压的相互调节,一般大家都喜欢小电流、大电压,这是因为焊接速度快,焊逢成型也好。但是这种调节,非常容易增加飞溅,也不是建议使用大电流、小电压的焊接,只是建议微调电压,只比电流稍微大点,比例协调好,能达到收弧的后,焊丝端部的熔珠不大于焊丝直径的两倍,为最佳!关键是焊接参数非常重要!适当的焊接规范,同等情况下尽量用低的电压。
 3. 焊接有坡口的工件前最好把焊缝清理干净后在焊接这样飞溅会少一些。
 4. 可以用防飞溅剂。

网友:
除了操作方法,就是做好安全防护,

网友:
焊工就这样,特别是水 电焊,穿不了好衣服 袜子,只能是干活时注意点,没办法。

网友:
还可以使用药性焊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飞溅。